[资料干货] 在选择电源芯片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地方?

楼主(2025-07-10):
电源芯片是电子系统中用于管理、转换和分配电能的关键集成电路。它就像是电子设备的“心脏”和“血管系统”,确保各个部件获得稳定、合适、高效的电力供应。

               图示为电源管理IC SC2674 SOP-7 24W 原边反馈电源芯片
核心作用:
  • 电压转换:
    降压: 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较低的输出电压。例如,将电池的12V或USB的5V转换为处理器需要的1.2V或3.3V。常用芯片类型:Buck Converter (降压转换器)。
    升压: 将较低的输入电压转换为较高的输出电压。例如,将单节锂电池的3.7V升压到5V或更高,供显示屏或某些模块使用。常用芯片类型:Boost Converter (升压转换器)。
    升降压: 输入电压可能高于或低于输出电压时,都能稳定输出所需电压。常用芯片类型:Buck-Boost Converter (升降压转换器)。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
    负压生成: 产生负电压(如 -5V, -12V),供某些特殊电路使用。常用芯片类型:Inverting Converter (反相转换器)。
    线性稳压: 通过耗散多余功率的方式,实现“纯净”的降压:输入必须高于输出。效率较低但噪声极小。常用芯片类型: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 电源管理:
    电源时序控制: 控制系统中不同模块的上电、下电顺序,避免闩锁或损坏。
    开关控制: 控制某些模块电源的通断,实现节能。
    电压监控: 监测关键电源电压,在电压过低或过高时发出复位信号或中断,保护系统。
    电池管理: 包括充电控制、电量计量、保护(过充、过放、过流、过温)等功能。常用芯片类型: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 Charger IC。

选择电源芯片的关键考虑因素:选择电源芯片是一个需要权衡多方面因素的决策过程:
  • 输入电压范围: 芯片能承受的最低和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必须覆盖你的实际输入源的波动范围。
  • 输出电压: 芯片能提供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固定值还是可调?精度要求如何?
  • 输出电流能力: 芯片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必须满足负载的最大需求,并留有一定裕量(如20-30%)。峰值电流能力也很重要。
  • 效率: 转换效率有多高?尤其是在电池供电设备中,高效率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续航。效率通常在特定输入/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下给出。
  • 尺寸与封装:
    芯片本身的物理尺寸和封装类型必须符合PCB空间限制。
    封装的热性能直接影响散热能力。
  • 外围元件:
    需要哪些外部元件(电感、电容、电阻)?它们的参数、尺寸和成本如何?

  • 保护功能:
    过温保护:芯片过热时自动关断。
    过流保护:输出短路或过载时限制电流或关断。
    过压保护:防止输出电压过高损坏负载。
    这些功能对系统可靠性至关重要。

8.成本:
  芯片本身的价格。
  外围元件的总成本。
  设计、测试、生产的综合成本。

9.供应链与交期:
芯片的供货是否稳定?交期是否可接受?避免选择容易缺货的型号。

选型流程建议:
明确需求: 详细列出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要求、效率目标、尺寸限制、关键保护功能、噪声要求、成本预算等。
初步筛选: 利用主要供应商(如TI, ADI, Maxim, ST, Infineon, MPS, Diodes, Onsemi)的在线选型工具或参数搜索功能,根据关键参数(Vin, Vout, Iout, 拓扑)筛选候选芯片。
  • 深入比较:
    仔细阅读候选芯片的Datasheet(数据手册),重点关注电气特性、效率曲线、典型应用电路、外围元件要求、热性能、保护功能、布局指南。
    比较效率(在典型工作点)、静态电流、方案尺寸、BOM成本和复杂度。
    查看评估板报告和用户评论。
  • 热计算: 估算最恶劣工况下的功耗和结温,确保安全。
  • 考虑设计资源: 选择有良好参考设计、设计工具和支持的型号。
  • 检查供应链: 确认供货和交期稳定。
  • 最终决策: 权衡所有因素,选择最符合需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