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条件运算符与宏定义的结合

楼主(2025-07-28):
1、 先来个例子

#define    addr    0x2330000
#define    DATA    (*(uint32_t *)addr)
  调用如下:

DATA = 1;

2、 那么,如果两个或多个参量,加入条件运算符如下:

  1. #define    addr0    0x2330000

  2. #define    addr1    0x2330004

  3. #define    DATA(n)    ((n==0)?(*(uint32_t *)addr0):(*(uint32_t *)addr1))

  再如之前一样调用,会是什么结果呢?

  1. DATA(0) = 1;

  2. DATA(1) = 1;

  结果编译没通过,提示: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表达式必须是一个可修改的左值).

  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呢?

  原来,DATA(n)返回的是*(uint32_t *),亦即把该地址的内容提前返回了,所以,提示错误说左值(即返回的内容)不能修改!

3、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很简单,只要先选择好地址,再把地址转换成指针即可。最终,DATA(n)等价于*P ,而并没有读取*P的值(内容)。如下:

  1. #define    addr0    0x2330000

  2. #define    addr1    0x2330004

  3. #define    DATA(n)    (*(uint32_t *)((n==0)?addr0:addr1))

  调用和之前一样。

  1. DATA(0) = 1;

  2. DATA(1) = 1;

  这样就正确了!

4、 总结一下,这种宏定义比较适用于n个IO口读取n个温度IC的值(比如单总线DS18B20)。

  只要知道各个IO口的地址,就能用一套函数,以不同的n值,实现对n个IO口进行读写,以获得n个温度值!

网友A:
条件表达式 ? 表达式1 : 表达式2

网友B:
宏定义使用#define预处理器指令,允许在编译前替换特定的文本。宏可以定义常量、函数式宏等。

网友C:
可以通过宏定义来控制条件运算符中的条件表达式,从而在编译时决定代码的行为。

网友D:
条件运算符(也称为三元运算符)和宏定义在C语言中经常结合使用,以实现简洁且高效的代码。

网友E:
使用条件运算符和宏定义时,要注意参数可能有副作用。例如,如果参数是一个带有副作用的表达式(如 i++),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结果。

网友F:
通过宏参数控制条件运算符的行为,实现更灵活的代码生成。

网友G:
将条件运算符嵌入宏体中,利用宏参数或全局变量作为条件,实现动态逻辑选择。

网友H:
可通过 #define 定义带参数的宏,模拟函数行为

网友I:
在宏定义中,为了防止运算符优先级问题,通常会给参数和整个表达式加上括号。

网友J:
条件运算符与宏的结合逻辑

网友K:
宏定义在预处理阶段进行文本替换,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展开结果。使用宏时要确保参数被正确括起来,以避免优先级问题。

网友L:
简单逻辑用宏,复杂逻辑用函数

网友M:
避免在宏参数中使用自增/自减等有副作用的表达式。

网友N:
条件运算符的语法是 ? :,它允许在一行代码中实现简单的条件判断。宏定义则通过预处理器在编译前替换代码,从而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复用性。

网友O:
代码简洁,避免函数调用

网友P:
可以使用宏定义来封装条件运算符,以便在代码中多次使用相同的条件逻辑。

网友D:
在硬件配置中,常需根据不同型号或模式选择参数(如波特率、GPIO 引脚),结合条件运算符的宏可避免冗余的if-else。

网友Q:
通过宏将条件运算符的逻辑封装,使代码更简洁,避免重复编写if-else语句。

网友R:
虽然宏定义可以使代码更简洁,但过度使用宏可能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因此,要权衡简洁性和可读性。

网友S:
预处理阶段展开,无类型检查

网友T:
宏定义的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