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从DeepSleep模式唤醒后时钟启动不稳定

楼主(2025-07-11):
CW32L010从DeepSleep模式唤醒后时钟启动不稳定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检查配置系统控制寄存器SYSCTRL_CR2 的 WAKEUPCLK 位。
深度休眠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关闭高速时钟,在退出深度休眠时,CW32L010 为用户额外增加了一种系统时钟选择,用户既可以选择继续使用进入深度休眠时使用的时钟,也可选择 HSI 4MHz 作为系统时钟。配置系统控制寄存器SYSCTRL_CR2 的 WAKEUPCLK 位域为 1,则在中断唤醒退出深度休眠模式后自动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HSI 4MHz 作为系统时钟,加速系统唤醒。

网友B:
其实主要还是配置问题

网友C:
一般是硬件程序问题

网友D:
检查配置系统控制寄存器SYSCTRL_CR2 的 WAKEUPCLK 位

网友E:
CW32L010从DeepSleep模式唤醒后时钟启动不稳定,可能由高速时钟启动时间不足引起

网友F:
一般来说,电源噪声干扰也会影响的

网友G:
启动不稳定还是建议改善设计让信号稳定触发才是关键

网友H:
其实可能是时钟源切换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硬件设计缺陷等因素导致的啊

网友J:
高速时钟(如HSE或PLL倍频时钟)在启动时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若唤醒后未等待时钟完全稳定即执行操作,可能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K:
建议增加时钟稳定时间:通过软件延时或硬件等待状态,确保高速时钟完全稳定后再进行后续操作。

网友L:
参考芯片手册,根据手册中关于时钟启动时间的描述,设置足够的稳定时间。

网友M:
电源噪声干扰,唤醒瞬间电源波动可能影响时钟稳定性,尤其是对电源噪声敏感的高速时钟。

网友N:
若在DeepSleep模式下使用低速时钟(如LSI),唤醒后切换到高速时钟时,若切换过程不安全,可能导致时钟频率突变,引发系统异常。

网友O:
PCB布局不合理、时钟线路过长或未遵循芯片布局布线要求,可能导致时钟信号衰减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