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的独立看门狗在DeepSleep模式下无法复位MCU

楼主(2025-07-12):
CW32L010的独立看门狗在DeepSleep模式下无法复位MCU!

网友A:
请检查IWDT_CR控制寄存器的PAUSE位是否为0?只有当其为0时,代表DeepSleep 模式下 IWDT 继续运行。
附件工程代码请参考,它演示了如何通过按键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再通过按键使能IWDT,直至MCU复位。

网友B:
串口配置如何进行查询的

网友C:
确实,看门狗在DeepSleep模式下的行为可能与正常模式不同。你可以尝试检查看门狗的配置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其他硬件问题导致无法复位。

网友D:
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E:
CW32L010的独立看门狗(IWDT)在DeepSleep模式下默认暂停计数,若MCU因主时钟故障或内核异常无法唤醒,IWDT可能因未满足恢复计数条件而无法触发复位

网友F:
CW32L010的IWDT在DeepSleep模式下默认暂停计数,需通过外部中断或特定唤醒源唤醒MCU后,IWDT才会恢复计数。若唤醒条件未满足(如主时钟启动失败、MCU内核工作异常),IWDT将无法自动恢复计数,导致无法触发复位。

网友G:
在DeepSleep模式下使用低速时钟(如低速内部RC振荡器),唤醒后再切换至高速时钟。

网友H:
增加时钟稳定时间(如软件延时或硬件等待状态),确保高速时钟完全稳定后再执行后续操作。

网友I:
检查HSIOSC时钟稳定标志位(SYSCTRL_HSI.STABLE)是否被置1,确认时钟源正常。

网友J:
若MCU内核在唤醒过程中卡死或崩溃,IWDT可能因无法接收到有效唤醒信号而无法恢复计数。

网友K:
IWDT恢复计数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的唤醒沿(如外部中断触发),而非仅依赖MCU核心启动。若唤醒源(如UART接收完成中断)未正确配置,或唤醒信号未达到阈值,IWDT可能无法恢复计数。

网友L:
MCU从DeepSleep唤醒后,若原时钟频率过高(如高速外部晶振或PLL倍频后的时钟),可能因时钟源未完全稳定导致系统工作异常。

网友M:
优化唤醒流程,确保关键外设(如时钟、电源管理模块)在唤醒前完成初始化。

网友N:
使用硬件看门狗(如NRST引脚)作为备用复位机制,防止软件看门狗失效。

网友O:
一般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