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cubeide开发gd32

楼主(2025-07-10):
刚入职,新公司就我一个嵌软,前任已经离职,已无法请教。前任使用cubeide开发gd32,我在网上搜,教程都是通过生成同型号的stm32的代码再下载到gd32同型号的板子里。
但是前任是用cubeide直接编译了gd32的代码,我看了编译输出的文件里,自动生成的makefile内容也都是gd32相关的,应该是编译成功了。但是我现在一来直接编译,编译却显示失败
在网上搜也搜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多人都说cubeide无法开发gd32的板子,所以来这里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A(2025-08-26):
CubeIDE默认会检测连接的芯片型号,而GD32与STM32的芯片ID不同,导致编译通过但下载时因ID不匹配而失败。

网友B:
可能调试配置不兼容。

网友C:
GD32的复位行为与STM32可能不同,需修改复位模式为软件复位以确保稳定启动。

网友D:
用GD32CubeMX生成代码。

网友D:
或者手动移植STM32代码。

网友E:
检查JTAG/SWD接口连接,确认无短路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