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pwm触发adc的寄存器设置

楼主(2025-07-10):
dspic33-pwm如何触发adc-pwm generater x triggrr怎么设置,单位是什么?以什么为参考?以pwm的频率么?

网友A:
PWM触发一般用于什么场合,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B:
在DSPIC33中,使用PWM触发ADC通常涉及到设置特定的寄存器。首先,需要配置PWM模块以生成PWM信号,然后配置ADC模块以从PWM信号触发。

网友C:
同步采样,在核实的位置采样,一般用于电机的控制。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种用法

网友E:
在DSPIC33中,PWM触发ADC通常需要设置TRIGGR寄存器。你需要将TRIGGR寄存器中的相应位设置为1,以启用PWM触发ADC。

网友F(2025-08-27):
设置 ADC 触发源为定时器 PWM,配置定时器输出比较寄存器定频率 / 占空比,使能 ADC 外部触发,选对应 PWM 触发通道,使能 ADC 和定时器中断。

网友G:
PWM 触发 ADC 的寄存器设置需配置:ADC 触发源选择寄存器,设为 PWM 输出比较事件;PWM 定时器的比较匹配输出使能,关联 ADC 触发信号;ADC 控制寄存器开启触发采样模式,设定采样周期。需确保 PWM 频率与 ADC 转换速率匹配,避免数据错误。

网友H:
单位通常是以PWM模块的时钟周期为参考。在设置PWM触发ADC时,你需要根据PWM的频率和ADC的采样率来配置触发寄存器,确保ADC能够在正确的时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