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长定时器中断周期

楼主(2025-07-11):
我想用定时器中断每10分钟后读取温度。希望能够在代码中修改这个周期。如何实现这么长的周期?有没有示例?我正在使用STM32L011F4 MCU和STM32CubeIDE环境。

网友A:
L011F4 的定时器位数有限,10 分钟太长了,建议用 RTC 或者低功耗定时器配合。

网友B:
我之前做过,定时器溢出后自己加一个计数器,比如 1 秒中断累加到 600 秒就行。

网友C:
用 CubeIDE 可以把 TIM 配成 1Hz 溢出,再在回调里累积次数比较省事。

网友D:
要省功耗可以直接用 RTC Alarm,L0 系列的 RTC 特别适合干这种长周期活儿。

网友E:
楼主想改周期可以把 ARR 寄存器或者 RTC 的 Alarm 寄存器动态改掉就行。

网友F:
我一般 5 分钟以上的定时都不用通用定时器了,直接 RTC + 闹钟最省心。

网友G:
如果想简单,先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 配 1 秒滴答,再自己做时间戳。

网友H:
L011F4 的 LPTIM 也能做长定时,功耗比普通 TIM 更低,挺适合电池应用。

网友I:
你要是有示波器也可以先测一下 TIM 溢出的真实周期,别算错倍频。

网友J:
有示例的话可以参考 CubeL0 包里 LPTIM 或 RTC 的示例,抄起来很快!

网友K:
配置定时器产生周期性中断,设置合适的预分频值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使得溢出时间为目标间隔

网友L:
建议实时扫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