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DCDC转换芯片轻载下这个波形正常吗?

楼主(2025-07-10):
  芯片用的TI的LMR23630,输入是12V,输出5V,实际消耗电流50mA这样,测的芯片SW脚的波形,请问这个波形这个样子正常吗?

楼主:
1通道是测的芯片SW脚波形,4通道是12V输入波形,2通道是5V输出波形

网友A:
轻载是这样的,数据手册16页可以多看看。

网友B:
随着负载增加,SW波形趋向方波,且不同负载频率有所调整,这是正常的

网友C:
轻载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是这样的,数据手册16页可以多看看。

好的,那请问这种波形有名字吗?叫啥波形啊

网友D:
正常!轻载电流不连续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是不是电感量太大

网友F:
应该是正常的,可以看下芯片手册应该有类似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