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IDE中的Static Stack Analyzer可以手动使用吗?

楼主(2025-07-10):
我有一个使用FreeRTOS、Ac6插件和Eclipse构建的项目。
现在我想确认任务的堆栈大小是否设置正确。
通过Eclipse/Ac6配置生成了.elf文件和.su文件。
有没有办法将.su文件和.elf文件加载到STCubeIDE自带的堆栈分析工具中?

网友A:
CubeIDE 的 Static Stack Analyzer 好像只能对自己构建的工程自动解析,手动导入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我之前试过,想把外部 .elf 和 .su 文件拖进去,好像识别不到符号表。

网友C:
要不可以在 CubeIDE 里新建个空工程,把外部 .elf 加进 Debug Config 里试试?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 FreeRTOS 的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跑一遍,实测最靠谱。

网友E:
楼主那个 .su 文件是用 -fstack-usage 编出来的吗?要不直接用文本工具分析也行。

网友F:
有人说可以把编译器参数里的 -fstack-usage 输出和 .map 文件对着看,手动分析也挺快的。

网友G:
不如换用 STM32CubeIDE 全套编译一次,就能一键生成 Static Stack 报告了。

网友H:
如果想要自动图形化,Keil MDK 的 Stack Usage 也比 CubeIDE 好用一点点。

网友I:
Eclipse 里也有第三方插件做 stack usage check,不过要自己装,有点麻烦。

网友J:
楼主要是最后找到可以直接导入的方法,记得分享下,很多人肯定想知道!

网友K:
可以通过菜单栏选择 Window → Show View → Static Stack Analyzer 来启用该功能。这一操作会独立展示静态栈的分析界面,无需依赖自动触发机制

网友L:
RTOS使用STMIDE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