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ADC多通道采样怎么乱序了

楼主(2025-07-11):
F4做多通道ADC,读出来通道顺序对不上,是不是DMA没配对?

网友A:
HAL示例抄一份试。

网友B:
DMA通道要按顺序配。

楼主:
多通道采样要连队列。

网友C:
触发源设成一个。

网友D:
有没用多重采样?

网友E:
先单通道跑通再加。

网友F:
我把缓冲开大才对。

网友G:
ADC寄存器看看对没。

网友H:
时钟分频别混乱。

网友I:
排查下采样时间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