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CAN FD发不出大帧

楼主(2025-07-11):
H7做CAN FD发帧超过64字节总发不出,是寄存器没搞对?

网友A:
HAL库有个例程抄一下。

网友B:
标准CAN能发吗?

网友C:
波特率双阶段配好。

网友D:
检查寄存器长度限制。

楼主:
终端电阻焊了没。

网友E:
用调试助手抓一帧。

网友F:
FD帧头要开扩展位。

网友G:
节点多会冲突。

网友H:
看ACK位丢没。

网友I:
DMA能配就用DMA。

网友J:
CAN FD 最大就只能发 64 字节啊
类似 CAN 的带仲裁的串口总线 CDBUS 最大用户 payload 是 253 字节(不含包头 3 字节,包尾校验 2 字节)

网友K:
分包传输吧

网友L:
帧格式配置不对吧。

网友M:
如果DLC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发送失败或截断。

网友N: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接收缓冲区来接收数据。

网友O:
可能是CAN FD总线的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P: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CAN FD总线的信号波形,可以检查数据是否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Q:
总线负载了?在高负载情况下,CAN FD总线可能会出现拥塞或冲突,导致数据发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