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搞外部中断抖得很烦

楼主(2025-07-11):
老F1搞个外部中断,按钮触发就是抖,滤波也没啥用。

网友A:
我干脆改成查询。

网友B:
加个RC滤波电路。

网友C:
软件去抖延时试试。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别调一下。

网友E:
用下降沿别双沿。

楼主:
机械按键抖真难搞。

网友F:
换成光耦隔离。

网友G:
先打印看看触发多少次。

网友H:
用示波器抓信号看。

网友I:
外部拉个上拉电阻。

网友J(2025-09-19):
多判断几次

网友K:
按键引脚要配置正确的上拉或下拉电阻,避免悬空状态。

网友L:
避免双边沿触发。

网友M:
在按键引脚与地之间并联0.1μF电容,串联1kΩ电阻,形成低通滤波器,抑制高频抖动。

网友N:
在ISR中仅设置标志位,主循环中处理具体逻辑,避免ISR内耗时操作。

网友O:
禁止在EXTI中断中调用delay()、HAL_Delay()等阻塞函数。

网友P:
硬件:按键并联0.1μF电容,串联1kΩ电阻。
软件:EXTI配置为下降沿触发。
ISR中启动定时器,10ms后检测按键状态。
仅当定时器中断中按键仍为低电平时,执行有效动作。

网友Q:
检查电源稳定性,是否因电压波动导致MCU误触发。

网友R:
在中断里计数,到一定次数以后再标记按键按下。

网友:
优化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S(2025-11-02):
在ISR中只设置标志位,主循环中处理具体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