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内部放大器偏移电压有点飘

楼主(2025-07-11):
G4的内部放大器做电压检测,用着用着漂移有点大。

网友A:
用外部运放替换试。

网友B:
内部OPAMP校准做了没?

网友C:
输入电阻大不大?

网友D:
地线处理好没?

网友E:
供电稳不稳先看。

网友F:
试试开跟随模式。

楼主:
加个外部隔直电容。

网友G:
我把PCB走线拉短了。

网友H:
温度漂移很正常。

网友I:
多跑几次取平均。

网友J:
未进行校准或校准不准确?

网友K:
可能有外部电路干扰吧。。

网友L:
加外部滤波器。

网友M:
定期校准维护和失效模式分析是维持长期精度的关键。建议建立补偿参数追踪数据库。

网友N:
用低温漂电阻。

网友O:
对于对温度敏感的应用,可以考虑使用温度补偿电路或算法来减小失调电压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