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 LoRa点对点发包偶尔超时

楼主(2025-07-11):
LORA, ck, AC, or, RA
WL LoRa模式跑点对点,发包有时候等不到ACK,隔几次又好。

网友A:
我换了LoRa参数就好。

网友B:
帧长别搞太大。

网友C:
SF调高一点稳定些。

网友D:
看周围射频干扰。

网友E:
天线焊点查一遍。

网友F:
空旷测更准些。

楼主:
发射功率调到顶。

网友G:
CRC别关掉。

网友H:
等待超时时间拉长点。

网友I: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J:
LoRa模块的接收超时时间设置可能过短。

网友K:
STM32的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串口通信不稳定或超时。

网友L:
检查STM32的时钟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M:
STM32与LoRa模块之间的硬件连接不稳定或存在错误可能导致通信超时。

网友N:
检查STM32与LoRa模块之间的连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O:
周围环境中的无线信号干扰可能导致LoRa通信不稳定或超时。

网友P:
电源波动或不稳定可能导致STM32或LoRa模块工作异常引发通信超时。

网友J:
检查STM32的固件和通信代码有没有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