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跑USB HID有时识别慢

楼主(2025-07-11):
U5当USB HID,有时插电脑半天没反应,换台机子又正常。

网友A:
试试拔插几次。

网友B:
USB线差也能慢。

网友C:
描述符表仔细对齐。

网友D:
电脑端驱动冲突没?

网友E:
供电稳不稳很重要。

网友F:
我换台机就秒认。

网友G:
枚举阶段抓下包。

网友H:
HID报告别乱改。

楼主:
HUB插口换换试。

网友I:
HAL库有坑直接改寄存器。

网友J:
USB线缆接触不良?

网友K:
USB中断优先级可能设置不合理。

网友L:
USB接口内部可能存在灰尘或污垢。

网友M: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N:
STM32U5和USB外设的供电可能不稳定,电压波动可能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O:
USB设备描述符可能未正确配置。

网友P:
HID设备的报告描述符可能未准确反映设备功能,导致主机无法正确解析设备数据。

网友Q:
USB时钟源可能未正确配置。

网友R:
驱动程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