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做RTC温补没效果

楼主(2025-07-11):
L4加了个外部温补晶振,RTC跑着还是慢,温漂没压下去。

网友A:
软件校准也要开。

网友B:
晶振选对了没?

网友C:
温补寄存器配置对?

网友D:
RTC偏差手动校正。

网友E:
供电别有纹波。

网友F:
RTC备份电池稳不稳。

网友G:
用室温和高温对比测。

网友H:
温度传感器放得对吗?

网友I:
看采样间隔够不够。

楼主:
我是外挂了个TC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