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开内部RC振荡器频率偏移大

楼主(2025-07-11):
小C0用内部RC振荡器,测出来比标称跑偏好多,温度一高更离谱。

楼主:
我直接换成HSE了。

网友A:
RC精度就是这样。

网友B:
看看温度漂移曲线。

网友C:
有条件换外部晶振。

网友D:
供电稳点好一些。

网友E:
用内部校准寄存器调。

网友F:
多测几次取均值。

网友G:
跑温箱试一遍。

网友H:
低温偏移特别明显。

网友I:
频率要求高别用RC。

网友J:
校准内部RC振荡器。

网友K:
如果应用对频率稳定性要求较高,可以考虑使用温度补偿技术来减小温度对内部RC振荡器频率的影响。

网友L:
建议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M:
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吧。

网友N(2025-11-03):
可用外部晶振用来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