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编译过程中卡顿等待问题

楼主(2025-07-17):
现象是编译的过程中,卡住某个位置很长时间不动了,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非常闹心:
【解决办法】

同时我把窗口化游戏优化也关闭了
设置完毕,再测试MDK,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
修改并行工作数?

网友B:
这是假死状态吧,MDK还是可以的,没真的卡死过。

网友C:
一般是这些可能原因,闭冗余编译选项,清理工程文件,升级 MDK 版本,检查电脑资源占用情况。

网友D:
调整编译器优化等级

网友E:
链接阶段问题

网友F:
检查源文件是否异常

网友G:
由于生成浏览信息 导致的

网友H:
减少调试信息的生成,也可以提高编译速度。

网友I:
移除不必要的头文件和库依赖

网友:
使用MicroLIB可减少代码体积,提高编译速度

网友J:
在标准库文件的属性中取消勾选 "Always Build",避免重复编译未修改的库文件

网友K:
减少不必要的库文件或源文件,只保留当前开发所需的模块。

网友L:
关闭Browse Information和高优化等级

网友M:
关闭后台程序,增加虚拟内存

网友N:
C6编译器

网友O:
过高的优化等级(如-O3)可能增加编译时间,尤其是在复杂工程中

网友P:
升级至最新 MDK 版本

网友Q:
显著减少不必要的编译任务,缩短整体耗时

网友R:
勾选 "Use MicroLIB"

网友S:
系统性能不足

网友T:
取消勾选“Use Cross-module Optimization”选项,可以减少编译时间

网友U:
禁用“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网友V:
将编译器版本更改为‌“Arm Compiler 6”‌。

网友W:
添加大量库文件或源文件后,编译器需要处理的内容显著增加,导致编译时间延长

网友F:
优化.sct文件,禁用调试信息

网友X:
有没有可能只是状态栏没有刷新了,实际还是正常编译。

网友Y:
MDK 编译卡顿等待,可能因项目过大、编译选项设置不当,或后台程序占用资源过多。也可能是软件版本兼容问题、病毒扫描干扰,或临时文件过多。可尝试简化项目、优化设置、关闭冗余程序、清理缓存来解决。

网友Z(2025-09-15):
MDK 编译卡顿可能因工程过大、优化等级高、后台进程占用资源多。可尝试降低优化等级,关闭不必要插件,清理临时文件;检查杀毒软件是否拦截,增加 IDE 内存分配;或升级 MDK 版本、更换更快存储,减少编译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