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三种烧录方式ICP、IAP和ISP详解

楼主(2025-07-13):
单片机的烧录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ICP(在电路编程)、IAP(在应用编程)以及ISP(在系统编程)。玩单片机的同学都应该听所说IAP、ICP和ISP这几个词,在此小编在帮你们“巩固”一下知识。首先先来介绍这几个小伙伴的名字。

  • ICP(In Circuit Programing)在电路编程
  • ISP(In System Programing)在系统编程
  • IAP(In applicating Programing)在应用编程
1、ICP(In Circuit Programing)

使用过新唐单片机的一定知道,新唐单片机配套了一套编程工具,那就是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就像ST芯片配置的有J-Flash工具一样。

使用对应厂家的软件以及仿真器都可以烧录程序,目前主流的有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以及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而ICP编程就是以SWD接口进行的。

下图为Jtag接口和SWD接口的区别: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RESET、ICPDA及 ICPCK。RESET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ICPDA为数据输入输出脚,ICPC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用户需要在系统板上预留VDD、GND以及这三个脚。

新唐官方给了详细的描述,ICP是指“在电路编程”,PC上运行的软件“NuMicro ICP编程工具”透过SWD的端口更新晶片内部APROM、LD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目标用户配置字(Config)芯片。

2、ISP(In System Programing)

ISP是指“在系统上编程”,目标芯片使用USB/UART/SPI/I²C/RS-485/CAN周边接口的LDROM引导代码去更新晶片内部AP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用户配置字(Config)。

3、IAP(In applicating Programing)

IAP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在线电擦除和编程的方法。IAP技术是从结构上将Flash存储器映射为两个存储体,当运行一个存储体上的用户程序时,可对另一个存储体重新编程,之后将程序从一个存储体转向另一个。

最后我们以烧录过程中使用的烧录工具以及具体案例来详细介绍这三种烧录方式。

1、ICP使用SWD接口进行烧录程序。常用的烧录工具为J-Link、ST-Link、Nu-Link。与之配套的烧录软件为J-Flash、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st-link utility。

2、ISP是使用引导程序通过USB/UART等接口进行烧录的,首先就是需要有BoodLoad程序。最常见的烧录方式就是学习8051单片机时使用的STC-ISP烧录工具了。

3、IAP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在线电擦除和编程的方法,没有使用任何工具,仅仅是通过软件的方法来更新Flash中的数据。

讲述一个案例,那就是通过4G模块来远程更新程序。将Flash分成两块区域,第一块为Boodload程序,第二块区域存放的是应用程序APP。4G模块和目标板通讯,通讯中包含是否更新的位,如果主板接收到需要更新的位,就往Flash中写入一个标志位,比如'P',之后程序跳到第一段程序Boodload程序中执行,首先判断Flash中的是否有更新程序的标志位'P',如果有则通过规定的协议进行更新应用程序中的程序,更新完毕后清除Flash中的更新标志位,跳转到应用程序中去执行。如果没有更新程序标志位‘P’,跳到应用程序执行。

总结:

  • ICP:使用SWD接口进行烧录,如J-Link烧录器和J-Flash软件配合使用。
  • ISP:使用引导程序(Bootload)加上外围UART/USB等接口进行烧录。
  • IAP:软件自身实现在线电擦除和编程的方法,不使用任何工具。程序通常分成两块,分别为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

网友A:
ICP是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