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Console工具

楼主(2025-07-24):
快速上手指南
1. 下载NuConsole工具
- 前往Nuvoton官网下载NuConsole工具,路径:软体与工具 -> 软体工具 -> 通用工具。
2. 复制相关文件
- 使用标准BSP下的模板作为范例,前往Keil安装目录下的Keil\ARM\NULink\NuConsole_Sample,复制相关文件到您的项目中。
3. 项目设置
- 打开项目,取消编译原本的retarget.c,添加NuConsole.c和NuConsole_Retarget.c,并调用NuConsole_Init()进行初始化。
4. 进入调试模式
- 进入调试模式后,在上方菜单中找到并选择NuConsole。
5. 开始调试
- 点击“start”,让程序运行,即可在NuConsole界面中看到printf的信息。
常见问题解答
Q1: NuConsole工具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A1: NuConsole工具可以大幅减少MCU在调试时的负载,提高调试效率。

Q2: 使用NuConsole工具需要哪些硬件支持?
A2: 需要保留SWD相关硬件接口,并通过ICE连接进行调试。

Q3: 如何在项目中集成NuConsole工具?
A3: 下载工具后,复制相关文件到项目中,取消编译原有的retarget.c,添加NuConsole.c和NuConsole_Retarget.c,并进行初始化。

立即下载NuConsole工具,轻松提升您的调试效率!

网友A:
和secureCRT,mobaX这些console软件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B:
这个工具是不是要占用片上存储空间。

网友C:
库函数很好用的。

网友D:
NuConsole是一款专业的新唐单片机开发工具

网友E:
透过SWD接口运作

网友F:
支持在调试过程中查看printf等信息

网友G:
NuConsole通过SWD接口传输数据

网友H:
NuConsole支持哪些通信协议?

网友H:
NuConsole与传统UART调试有何区别?

网友I:
通过SWD接口运作,提供一种不中断目标芯片与上位机间的信息传送机制,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不可或缺的软件。

网友J:
NuConsole是一款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嵌入式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K:
功能强大的调试工具

网友L:
简化开发者的调试流程,通过实时数据交互、脚本自动化和命令行控制,高效解决嵌入式系统的通信与调试问题。

网友M:
NuConsole是一款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新唐单片机开发工具,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

网友N:
相较于传统调试方式,可大幅减少 MCU 在调试时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