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小白提问】洗衣机的水位检测一般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5-07-13):
做嵌入式项目时一直好奇,洗衣机到底是怎么判断水加到哪里就要停的?看有说是气压式传感器,也有说现在开始用超声波模组了。
实际用过的大佬能不能分享下:
  • 气压式检测原理是不是更简单也更便宜?
  • 超声波方案优点/缺点具体在哪?
  • 有没有遇到过传感器失灵导致溢水的真实案例?
    新手想了解下行业里真实的工程选择。

网友A(2025-08-19):
电容式液位检测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2025-09-27):
洗衣机水位检测常用 3 类传感器,适配不同机型需求:
压力式传感器:主流选择,通过洗衣桶底部软管感知水位变化产生的气压,转化为电信号传给 MCU,精度较高,中高端波轮 / 滚筒机常用;
光电式传感器:利用浮子随水位升降遮挡光路,通过光敏元件检测光信号变化判断水位,成本低,多见于入门级波轮洗衣机;
电极式传感器:靠水的导电性,通过电极间是否导通或电阻变化判断水位,结构简单,但易受水质影响,部分老式洗衣机使用

网友C:
超声波传感器的优点在于精度高,不受水垢影响,但成本较高,且对环境噪音敏感。

网友D:
超声波传感器的优点在于非接触式测量,精度高,不受水压影响

网友E:
超声波传感器精度高,不受水压影响,但成本相对较高。不过,长远来看,超声波传感器更可靠,维护成本也低。

网友F(2025-11-03):
洗衣机水位检测常用两种传感器:1. 气压式水位传感器(主流),通过导气管感知水位压力,转化为电信号传给 MCU;2. 电极式传感器,利用水的导电性,通过电极接触水面的数量判断水位。前者精度高、抗干扰强,广泛用于全自动洗衣机;后者结构简单,多见于低端机型。

网友G:
洗衣机水位检测常用两种传感器,分别是水位压力传感器和电极式水位传感器。
水位压力传感器是主流,通过导气管将水位压力传递给内部膜片,膜片带动电阻变化,将压力信号转为电信号给 MCU,精度较高,适合全自动洗衣机。
电极式水位传感器靠电极接触水导电来判断水位,结构简单成本低,多在半自动洗衣机中使用。

网友H:
超声波传感器的优点在于精度高,不受水压影响,但成本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