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都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5-07-14):
做过小家电,但还没接触过冰箱压缩机,听说现在主流冰箱都是变频压缩机,可以更省电,也更静音。
想请教下各位行业内大佬:
  • 实际冰箱里常用的变频驱动芯片是用哪类?专用还是通用 MCU?
  • 如果自己想做个简易测试开发板,有推荐的芯片或方案吗?
    刚开始了解这块,纯好奇探讨,欢迎科普

网友A: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通常有专用的和通用的MCU两种。专用芯片针对冰箱压缩机的特定需求设计,而通用MCU则需要自行编程实现变频控制。

网友B:
变频驱动芯片通常有专用的MCU

网友C:
冰箱压缩机的变频驱动芯片通常采用专用的微控制器(MCU),因为它们需要处理复杂的控制算法和精确的电机控制。例如,ST公司的STM32系列和Infineon的TriCore系列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变频压缩机确实能够提高能效和降低噪音。在冰箱压缩机的变频驱动中,常用的芯片包括专用的MCU和一些通用的微控制器。例如,ST的STM32系列和Infineon的TriCore系列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2025-08-23):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有多种,像英飞凌 IMD111T,其集成度高可简化电路。中微半导体 CMS32M5710L048 可实现双闭环控制与保护功能。还有兆易创新 GD32F130,能便捷生成 SVPWM 信号等。

网友F:
中颖有对应的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如 SH79F166 系列,支持变频控制,适配多种压缩机类型,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

网友G: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有英飞凌 iMOTION™、兆易创新 GD32F130、中微半导体 CMS32M5710 等

网友H(2025-10-13):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芯片类型:主控多为 STM32 系列、中颖 SH79F 系列 MCU;驱动模块常用 IR21xx 系列栅极驱动芯片;还需电流采样芯片(如 ACS712)、运算放大器(如 LM358),以及电源管理芯片(如 MP2307),部分方案集成专用变频控制芯片提升效率。

网友I: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的芯片有极海 APM32F035、兆易创新 GD32F130、凌鸥 LKS32MC037M6S8、上海航芯 ACM32G103 等 MCU 芯片,还有如 SDM15G60FB 等集成驱动电路芯片,它们分别凭借不同的性能特点满足冰箱压缩机的变频驱动需求。

网友J: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芯片类型:主控多为中颖 SH79F 系列、瑞萨 RL78 系列 MCU,负责逻辑控制与算法;驱动部分常用英飞凌 IR2104、安森美 NCP81074 等栅极驱动芯片;还需搭配 IPM(智能功率模块)如三菱、松下产品,集成功率器件与保护功能,提升可靠性。

网友K: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的芯片有极海半导体的 APM32F035、中微半导体的 CMS32M5710L048、英飞凌的 IMD111T、兆易创新的 GD32F130 以及中颖电子的 SH79F166 系列等。这些芯片具备高性能、高精度等特点,可实现高效的电机控制。

网友L(2025-11-12):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芯片:主控多为中颖 SH32F 系列、TI 的 MSP430 等 MCU,负责控制逻辑;功率驱动用英飞凌 IPM 模块(如 FSBB 系列)或 ST 的 STGIPS 系列 IGBT;还需 IR2104 等栅极驱动芯片,配合 TI 的 DRV 系列电流采样芯片,实现变频调速与保护功能

网友M: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常用芯片分几类:主控用 ARM Cortex-M 系列 MCU(如 STM32、中颖 SH367 系列),负责控制算法;驱动部分用栅极驱动芯片(如 IR2104);还需电流采样芯片(如 ACS712)和电源管理芯片。部分集成方案(如 TI 的 DRV 系列)整合驱动与保护功能,提升效率。

网友N: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有多种选择,英飞凌 iMOTION 系列的 IMD111T、XMC1302 适配高效控制与低成本方案;极海 APM32F035 搭配 GHD1620T 可实现无电解电容驱动;中微半导 CMS32M5510 适配变频控制,士兰微 SDM06C60FB2 是三相全桥驱动模块;还有国民技术 N32G031、兆易创新 GD32F130 等也常用。

网友O:
对于想自己开发测试板的朋友,可以考虑使用TI的C2000系列,它有专门的电机控制芯片,性能稳定,开发资料也比较丰富

网友P:
有不少芯片可用于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如英飞凌 iMOTION 系列的 IMD111T,适配永磁电机控制;中微半导 CMS32M5510 适配主流压缩机,控噪高效;兆易创新 GD32F130 可生成互补 PWM;极海 APM32F035 能实现单芯片变频控制;士兰微 SC32F5632 系列适配变频控制系统。

网友P: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芯片有多个品类。英飞凌 IMD111T 适配永磁电机高效控制;士兰微 SDM06C60FB2 是三相驱动电路,SC32F5632 适配变频控制系统;中微半导 CMS32M5510 靠 FOC 算法满足低噪需求;极海 APM32F035 可实现无电解电容变频控制;兆易创新 GD32F130 能实现电机变频调速。

网友Q(2026-02-03):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由三类芯片构成:主控 MCU(如英飞凌 XMC1302、中微 CMS32M5510、极海 APM32F035)负责 FOC 算法与 PWM 输出;驱动 IC(如英飞凌 IMD111T、IR2136)驱动功率器件;IPM 模块(如士兰微 SDM06C60FB2、华润微 DPM30C60DG1)集成 IGBT 与 HVIC,带过流 / 过温保护,适配不同功率与成本需求。

网友R:
专用控制芯片:英飞凌 IMD111T(集成 MCE 算法)、峰岹 FU6818Q/FU6562Q(无感 FOC),适配中小功率,开发快。
通用 MCU:航顺 HK32M060、国民技术 N32G031/G435,Cortex-M0+/M4 内核,适配变频算法。
驱动芯片:IR2136、IR2104 等,搭配 MCU 驱动功率器件,保障六路 PWM 输出与自举供电。

网友P:
冰箱压缩机变频驱动主要用电机专用 MCU + 功率器件:32 位 MCU 常用英飞凌 XMC1302、IRMCF341,国产以中颖 SH79F、航顺 HK32M、极海 APM32F为主,均集成 ADC、运放、PWM,支持无感 FOC。搭配IGBT 模块或集成驱动芯片,实现变频调速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