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小家电做 OTA 有人实践过吗?

楼主(2025-07-18):
现在好多智能插座、电饭煲甚至台灯都支持 OTA 升级,看起来很高大上,但真要做的话:
  • WiFi 模块 FLASH 空间一般留多少合适?
  • 怎么保证 OTA 失败后还能回滚?
  • 有没什么开源/成熟的解决方案推荐?
    好奇实际项目里真做过 OTA 的同学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A:
1 最简单的就是 boot + 1:1,这样不管做成临时分区还是AB区都可以。
1.1 如果做成临时分区,临时区可以小些,这样APP区可以大些,不同的压缩算法的压缩率不同。
2 不需要回滚,也最好不要做回滚,因为本地无法判断新固件的功能是否正常,只能检查完整性。所以功能有问题的固件就不应该发出去。
2.1 如果要做回滚,倒是可以设置出厂固件备份区,这样出问题可以恢复到出厂版本。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分区设置

网友C:
确实有实践过,对于小家电来说,OTA升级可以提升用户体验,增加产品的灵活性。WiFi模块的FLASH空间一般建议留出至少2-3倍于当前固件大小的空间,以便于固件更新和回滚。

网友D:
确实,智能家电的 OTA 升级是趋势,但确实存在一些挑战。对于 FLASH 空间,一般建议至少预留 2MB 以上,以便于存储新固件和旧固件,确保升级失败后可以回滚。

网友E(2025-10-27):
小家电做 OTA 已有实践案例。如米家吹风机、小熊养生壶等通过 Wi-Fi 模块搭配 MCU 实现 OTA,用户可远程更新固件优化功能。中颖等厂商 MCU 支持 IAP(在应用编程),配合通信模块(Wi-Fi/Bluetooth),能实现程序分区更新,兼顾成本与安全性,成为小家电智能化升级的常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