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每周分享】拿什么面对,三种被大多数维修工排斥的线路板,本文或许能带给你些启发

楼主(2025-07-1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做为当今线路板硬件系统防抄袭、防维修的两种操作:打磨型号和灌胶,绝对是让我等维修工深恶痛绝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二修或者很多次维修的板子,也同样受到维修工普遍的抵触。那么面对这三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见招拆招进行维修?大家不妨看看本人的一点拙见。
图一所示是去年本人接修一批矿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照片,很明显出厂前MCU型号就被打磨掉了。在一番检修下来,发现有几块板子是由于MCU系统损坏了,在不菲的维修费面前,本人决定尝试**出MCU系统的型号(至于程序**则由搞软件的同事负责)。
面对一干二净的MCU芯片,本人采用以下几步进行型号反推:

首先是通过MCU的管脚数做第一步筛选,说句玩笑大家一看就知道不是经典的51系列不是嘛;第二步则是通过MCU系统的工作电压进一步进行筛查;第三步是通过当事MCU系统的电源、复位、时钟三个最为明显的管脚位置,对前两步获得符合要求的MCU芯片做更进一步的甄别。通过上面三步,本人共找出三四款待选MCU型号,接下来便是分别尝试将三种MCU型号输入到程序解码器中,用**程序的手法来对型号进行最终判定。
当然上面这种IC型号反推操作,同样适用于其它被打磨掉型号IC的场合,不过还有一种类似情况要加以区别对待——有部分厂家自己定制的IC,同样不会标注任何型号,这种情况只能做放弃处理。最后,透露厂家此种操作背后的一个秘密:凡如此处理的IC型号大多数都是常用常见的。
图二也是当下一部分厂家常用的防维修手段(说是防水防潮,其本意还是防维修),面对这种灌胶操作,我们首先应该要区别对待,灌胶分为以环氧树脂固化剂为代表的硬质胶,这种情况大多数还是放弃为好,如果的确有利可图,可以尝试使用脱胶剂浸泡看看效果,不过本人尝试几回效果均不佳。还有一种是软性硅胶灌封的,这种的板子是可以大胆尝试维修的。

在针对灌胶处理的线路板进行检修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对线路板的大致结构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避免大拆过程中不慎将元器件搞掉;其次是尽量使用特尖万用表笔进行检查;最后一点是对于全自动洗衣机主板这类确需敷胶防水的线路板,在检修后要记得补胶。对于这种灌胶处理的线路板,有个共性故障——因灌胶导致散热不良引发功率器件易损坏,例如图二这款电源线路板上的降压启动电阻。

最后来看让维修工普遍反感的二修板,这类板子之所以被抵触自然是有原因的:其一线路板上的元器件有错换、漏装的,要是盲目上电恐怕会直接放烟花;其二是前面的同行在检修过程中为了排查故障难免大拆大焊,因此漏焊、虚焊等隐性故障是难免的;其三则是某些同行在“我修不了也不能让后面的人修好”心理作用下,特地对线路板做一番别有用心的处理,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只有在技术和收益都跟得上的情况下才能接修这类板子。
至于该如何面对二修板,简单来讲就是要拿出十分的细心和十分的耐心才行,更要依托强大的网络资料和网友。图三是本人接修的一款二修PLC主板,前面的同行几乎将上面所说的bug留了个遍,例如图中的IC型号。后来本人是在相关坛友的指点下,才花费两天时间将其修复。
综上所述,在面对三种不受待见的线路板维修时,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勇于挑战自我才行。

网友A(2025-08-26):
刮掉丝印很正常,毕竟你是出于维修的目的,别的人不是,就算你知道型号,没有固件你也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掉丝印很正常,毕竟你是出于维修的目的,别的人不是,就算你知道型号,没有固件你也修不好 ...

没办法呀,吃的就是维修这碗饭,现在由于软件的原因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