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USB复合设备问题

楼主(2025-07-11):
在整合官方例程CDC和UAC时,发现整合出来代码在电脑上呈现这样的效果

如果这时安装了虚拟端口驱动,设备管理器这里又变成只剩一个虚拟端口,而另一个UAC设备就消失了

我使用的是下面的这两个例程来整合,用的板子是国民的G455demo板

以下是从USBtreeview读出的相关描述符

    =========================== USB Port1 ===========================
Connection Status        : 0x01 (Device is connected)
Port Chain               :
      ========================== Summary =========================
Vendor ID                : 0x19F5 (Nationz Technologies Inc.)
Product ID               : 0x5740
Manufacturer String      : "NATIONS"
Product String           : "N32G45x Port  "
Serial                   : "N32G45x"
USB Version              : 2.0 (but 12 Mbit/s FullSpeed only)
Port maximum Speed       : High-Speed
Device maximum Speed     : Full-Speed
Device Connection Speed  : Full-Speed
Self powered             : yes
Demanded Current         : 100 mA
Used Endpoints           : 4
      ======================== USB Device ========================
        +++++++++++++++++ Device Information ++++++++++++++++++
Friendly Name            : NS-Virtual-Port (COM37)
Device Description       : USB Composite Device
Device Path              : \\?\USB#VID_19F5&PID_5740#N32G45x#{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GUID_DEVINTERFACE_USB_DEVICE)
Kernel Name              : \Device\USBPDO-4
Device ID                : USB\VID_19F5&PID_5740\N32G45X
Hardware IDs             : USB\VID_19F5&PID_5740&REV_0200 USB\VID_19F5&PID_5740
Driver KeyName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0049 (GUID_DEVCLASS_USB)
Driver                   : 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Version: 6.1.7601.23403  Date: 2016-03-26  Company: Microsoft Corporation)
Driver Inf               : C:\windows\inf\usb.inf
Legacy BusType           : PNPBus
Class                    : USB
Class GUID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GUID_DEVCLASS_USB)
Service                  : usbccgp
Enumerator               : USB
Location Info            : Port_#0001.Hub_#0004
Address                  : 1
Location IDs             : PCIROOT(0)#PCI(1D00)#USBROOT(0)#USB(1)#USB(1)
Container ID             : {5d4b33a9-448e-56f5-a39a-4e3c5f40100f}
Manufacturer Info        : (标准 USB 主控制器)
Capabilities             : 0x94 (Removable, UniqueID, SurpriseRemovalOK)
Status                   : 0x0180600A (DN_DRIVER_LOADED, DN_STARTED, DN_DISABLEABLE, DN_REMOVABLE, DN_NT_ENUMERATOR, DN_NT_DRIVER)
Problem Code             : 0
Address                  : 1
First Install Date       : 2025-07-11 11:36:45
Bus Relations            : USB\VID_19F5&PID_5740&MI_00\7&11db9156&15&0000, USB\VID_19F5&PID_5740&MI_02\7&11db9156&15&0002
EnhancedPowerMgmtEnabled : 0
Power State              : D0 (supported: D0, D3, wake from D0)
        +++++++++++++++++ Registry USB Flags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sbflags\19F557400200
osvc                    : REG_BINARY 00 00
SkipContainerIdQuery    : REG_BINARY 01 00 00 00
        ---------------- Connection Information ---------------
Connection Index         : 0x01 (Port 1)
Connection Status        : 0x01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 0x01 (Configuration 1)
Device Address           : 0x02 (2)
Is Hub                   : 0x00 (no)
Device Bus Speed         : 0x01 (Full-Speed)
Number of open Pipes     : 0x03 (3 pipes to data endpoints)
Pipe[0]                  : EndpointID=2  Direction=IN   ScheduleOffset=0  Type=Interrupt  wMaxPacketSize=0x8     bInterval=255 -> 196 Bits/ms = 24500 Bytes/s
Pipe[1]                  : EndpointID=3  Direction=OUT  ScheduleOffset=0  Type=Bulk       wMaxPacketSize=0x40    bInterval=0
Pipe[2]                  : EndpointID=1  Direction=IN   ScheduleOffset=0  Type=Bulk       wMaxPacketSize=0x40    bInterval=0
Data (HexDump)           : 01 00 00 00 12 01 00 02 EF 02 01 40 F5 19 40 57   ...........@..@W
                           00 02 01 02 03 01 01 01 00 02 00 03 00 00 00 01   ................
                           00 00 00 07 05 82 03 08 00 FF 00 00 00 00 07 05   ................
                           03 02 40 00 00 00 00 00 00 07 05 81 02 40 00 00   ..@..........@..
                           00 00 00 00                                       ....
    ---------------------- Devi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12 (18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1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 0x200 (USB Version 2.0) -> but device is Full-Speed only
bDeviceClass             : 0xEF (Miscellaneous)
bDeviceSubClass          : 0x02
bDeviceProtocol          : 0x01 (IAD -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bMaxPacketSize0          : 0x40 (64 bytes)
idVendor                 : 0x19F5 (Nationz Technologies Inc.)
idProduct                : 0x5740
bcdDevice                : 0x0200
iManufacturer            : 0x01 (String Descriptor 1)
Language 0x0409         : "NATIONS"
iProduct                 : 0x02 (String Descriptor 2)
Language 0x0409         : "N32G45x Port  "
iSerialNumber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3)
Language 0x0409         : "N32G45x"
bNumConfigurations       : 0x01 (1 Configuration)
Data (HexDump)           : 12 01 00 02 EF 02 01 40 F5 19 40 57 00 02 01 02   .......@..@W....
                           03 01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2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TotalLength             : 0x00B7 (183 bytes)
bNumInterfaces           : 0x04 (4 Interfaces)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1 (Configuration 1)
iConfigura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bmAttributes             : 0xC0
D7: Reserved, set 1     : 0x01
D6: Self Powered        : 0x01 (yes)
D5: Remote Wakeup       : 0x00 (no)
D4..0: Reserved, set 0  : 0x00
MaxPower                 : 0x32 (100 mA)
Data (HexDump)           : 09 02 B7 00 04 01 00 C0 32 08 0B 00 02 02 02 01   ........2.......
                           00 09 04 00 00 01 02 02 01 00 05 24 00 10 01 05   ...........$....
                           24 01 00 01 04 24 02 02 05 24 06 00 01 07 05 82   $....$...$......
                           03 08 00 FF 09 04 01 00 02 0A 00 00 00 07 05 03   ................
                           02 40 00 00 07 05 81 02 40 00 00 08 0B 02 02 01   .@......@.......
                           01 00 00 09 04 02 00 00 01 01 00 01 09 24 01 00   .............$..
                           01 27 00 01 02 0C 24 02 01 01 01 00 01 00 00 00   .'....$.........
                           00 09 24 06 02 01 01 01 00 00 09 24 03 03 01 03   ..$........$....
                           00 02 00 09 04 03 00 00 01 02 00 00 09 04 03 01   ................
                           01 01 02 00 00 07 24 01 01 01 02 00 0B 24 02 01   ......$......$..
                           01 01 08 01 80 3E 00 09 05 04 01 16 00 01 00 00   .....>..........
                           07 25 01 00 00 00 00                              .%.....
        ------------------- IAD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8 (8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B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bFirstInterface          : 0x00 (Interface 0)
bInterfaceCount          : 0x02 (2 Interfaces)
bFunctionClass           : 0x02 (Communications and CDC Control)
bFunctionSubClass        : 0x02
bFunctionProtocol        : 0x01
iFunc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8 0B 00 02 02 02 01 0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 0x00 (Interface 0)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bNumEndpoints            : 0x01 (1 Endpoint)
bInterfaceClass          : 0x02 (Communications and CDC Control)
bInterfaceSubClass       : 0x02 (Abstract Control Model)
bInterfaceProtocol       : 0x01 (AT Commands defined by ITU-T V.250 etc)
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0 00 01 02 02 01 00                        .........
        -------------- CDC Interface Descriptor ---------------
bFunctionLength          : 0x05 (5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0x00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bcdCDC                   : 0x110 (CDC Version 1.10)
Data (HexDump)           : 05 24 00 10 01                                    .$...
        -------------- CDC Interface Descriptor ---------------
bFunctionLength          : 0x05 (5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bmCapabilities           : 0x00
D7..2                   : 0x00 (Reserved)
D1                      : 0x00 (sends/receives cal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nly over th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D0                      : 0x00 (does not handle call management itself)
bDataInterface           : 0x01
Data (HexDump)           : 05 24 01 00 01                                    .$...
        -------------- CDC Interface Descriptor ---------------
bFunctionLength          : 0x04 (4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0x02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bmCapabilities           : 0x02
D7..4                   : 0x00 (Reserved)
D3                      : 0x00 (not supports the notification Network_Connection)
D2                      : 0x00 (not supports the request Send_Break)
D1                      : 0x01 (supports the request combination of Set_Line_Coding, Set_Control_Line_State, Get_Line_Coding, and the notification Serial_State)
D0                      : 0x00 (not supports the request combination of Set_Comm_Feature, Clear_Comm_Feature, and Get_Comm_Feature)
Data (HexDump)           : 04 24 02 02                                       .$..
        -------------- CDC Interface Descriptor ---------------
bFunctionLength          : 0x05 (5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0x06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bControlInterface        : 0x00
bSubordinateInterface[0] : 0x01
Data (HexDump)           : 05 24 06 00 01                                    .$...
        ----------------- Endpoin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7 (7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 0x82 (Direction=IN EndpointID=2)
bmAttributes             : 0x03 (TransferType=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 0x0008 (8 bytes)
bInterval                : 0xFF (255 ms)
Data (HexDump)           : 07 05 82 03 08 00 FF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 0x01 (Interface 1)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bNumEndpoints            : 0x02 (2 Endpoints)
bInterfaceClass          : 0x0A (CDC-Data)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1 00 02 0A 00 00 0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7 (7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 0x03 (Direction=OUT EndpointID=3)
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wMaxPacketSize           : 0x0040 (64 bytes)
bInterval                : 0x00 (ignored)
Data (HexDump)           : 07 05 03 02 40 00 0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7 (7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 0x81 (Direction=IN EndpointID=1)
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wMaxPacketSize           : 0x0040 (64 bytes)
bInterval                : 0x00 (ignored)
Data (HexDump)           : 07 05 81 02 40 00 00                              ....@..
        ------------------- IAD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8 (8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B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bFirstInterface          : 0x02 (Interface 2)
bInterfaceCount          : 0x02 (2 Interfaces)
bFunctionClass           : 0x01 (Audio)
bFunctionSubClass        : 0x01 (Audio Control)
bFunctionProtocol        : 0x00
iFunc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8 0B 02 02 01 01 00 0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 0x02 (Interface 2)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bNumEndpoints            : 0x00 (Default Control Pipe only)
bInterfaceClass          : 0x01 (Audio)
bInterfaceSubClass       : 0x01 (Audio Control)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iInterface               : 0x01 (String Descriptor 1)
Language 0x0409         : "NATIONS"
Data (HexDump)           : 09 04 02 00 00 01 01 00 01                        .........
        ------ Audio Control Interface Header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Header)
bcdADC                   : 0x0100
wTotalLength             : 0x0027 (39 bytes)
bInCollection            : 0x01
baInterfaceNr[1]         : 0x02
Data (HexDump)           : 09 24 01 00 01 27 00 01 02                        .$...'...
        ------- Audio Control In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C (12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2 (Input Terminal)
bTerminalID              : 0x01
wTerminalType            : 0x0101 (USB Streaming)
bAssocTerminal           : 0x00
bNrChannels              : 0x01 (1 channel)
wChannelConfig           : 0x0000 (-)
iChannelNames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iTerminal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C 24 02 01 01 01 00 01 00 00 00 00               .$..........
        -------- Audio Control Feature Uni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6 (Feature Unit)
bUnitID                  : 0x02 (2)
bSourceID                : 0x01 (1)
bControlSize             : 0x01 (1 byte per control)
bmaControls[0]           : 0x01
D0: Mute                : 1
D1: Volume              : 0
D2: Bass                : 0
D3: Mid                 : 0
D4: Treble              : 0
D5: Graphic Equalizer   : 0
D6: Automatic Gain      : 0
D7: Delay               : 0
bmaControls[1]           : 0x00
D0: Mute                : 0
D1: Volume              : 0
D2: Bass                : 0
D3: Mid                 : 0
D4: Treble              : 0
D5: Graphic Equalizer   : 0
D6: Automatic Gain      : 0
D7: Delay               : 0
iFeatur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24 06 02 01 01 01 00 00                        .$.......
        ------- Audio Control Out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3 (Output Terminal)
bTerminalID              : 0x03
wTerminalType            : 0x0301 (Speaker)
bAssocTerminal           : 0x00 (0)
bSourceID                : 0x02 (2)
iTerminal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24 03 03 01 03 00 02 0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 0x03 (Interface 3)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bNumEndpoints            : 0x00 (Default Control Pipe only)
bInterfaceClass          : 0x01 (Audio)
bInterfaceSubClass       : 0x02 (Audio Streaming)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3 00 00 01 02 00 00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 0x03 (Interface 3)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bNumEndpoints            : 0x01 (1 Endpoint)
bInterfaceClass          : 0x01 (Audio)
bInterfaceSubClass       : 0x02 (Audio Streaming)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3 01 01 01 02 00 00                        .........
        --------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7 (7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AS_GENERAL)
bTerminalLink            : 0x01 (Terminal ID 1)
bDelay                   : 0x01 (1 frame)
wFormatTag               : 0x0002 (PCM8)
Data (HexDump)           : 07 24 01 01 01 02 00                              .$.....
        ------- Audio Streaming Format Type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B (11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4 (Audio Interface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2 (Format Type)
bFormatType              : 0x01 (FORMAT_TYPE_I)
bNrChannels              : 0x01 (1 channel)
bSubframeSize            : 0x01 (1 bytes per subframe)
bBitResolution           : 0x08 (8 bits per sample)
bSamFreqType             : 0x01 (supports 1 sample frequence)
tSamFreq[1]              : 0x03E80 (16000 Hz)
Data (HexDump)           : 0B 24 02 01 01 01 08 01 80 3E 0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 0x04 (Direction=OUT EndpointID=4)
bmAttributes             : 0x01 (TransferType=Isochronous  SyncType=None  EndpointType=Data)
wMaxPacketSize           : 0x0016 (22 bytes)
bInterval                : 0x01 (1 ms)
bRefresh                 : 0x00
bSynchAddress            : 0x00
Data (HexDump)           : 09 05 04 01 16 00 01 00 00                        .........
        ----------- Audio Data Endpoint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7 (7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25 (Audio Endpoint Descriptor)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General)
bmAttributes             : 0x00
D0   : Sampling Freq    : 0x00 (not supported)
D1   : Pitch            : 0x00 (not supported)
D6..2: Reserved         : 0x00
D7   : MaxPacketsOnly   : 0x00 (no)
bLockDelayUnits          : 0x00 (Undefined)
wLockDelay               : 0x0000
Data (HexDump)           : 07 25 01 00 00 00 00                              .%.....
    ----------------- Device Qualifier Descriptor -----------------
Error                    : ERROR_GEN_FAILURE  (because the device is Full-Speed only)
      -------------------- String Descriptors -------------------
             ------ String Descriptor 0 ------
bLength                  : 0x04 (4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ID[0]           : 0x0409 (English - United States)
Data (HexDump)           : 04 03 09 04                                       ....
             ------ String Descriptor 1 ------
bLength                  : 0x26 (38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NATIONS°°°°°°°°°°°"  *!*ERROR  contains 11 NULL characters
Data (HexDump)           : 26 03 4E 00 41 00 54 00 49 00 4F 00 4E 00 53 00   &.N.A.T.I.O.N.S.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
             ------ String Descriptor 2 ------
bLength                  : 0x32 (50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N32G45x Port  °°°°°°°°°°"  *!*ERROR  contains 10 NULL characters
Data (HexDump)           : 32 03 4E 00 33 00 32 00 47 00 34 00 35 00 78 00   2.N.3.2.G.4.5.x.
                           20 00 50 00 6F 00 72 00 74 00 20 00 20 00 00 00    .P.o.r.t. .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
             ------ String Descriptor 3 ------
bLength                  : 0x1A (26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N32G45x°°°°°"  *!*ERROR  contains 5 NULL characters
Data (HexDump)           : 1A 03 4E 00 33 00 32 00 47 00 34 00 35 00 78 00   ..N.3.2.G.4.5.x.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HID没有设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HID没有设对啊??

确实有这个可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HID没有设对啊??

你说的是那个hardware ID的吗?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设置的?

还是说是那个人机接口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可以接受有偿解决问题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