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可编程晶振怎么改变频率

楼主(2025-07-11):
可编程晶振改变频率的核心原理是:通过内部集成的锁相环(PLL)和数字分频/倍频电路,对基础石英晶体产生的固定频率进行精密的数**算(分频、倍频、分数分频),最终输出一个用户通过数字接口(如I²C、SPI)编程设定的目标频率。

以下是详细的步骤和原理:
1、基础频率源:
核心仍然是一个高品质的石英晶体振荡器(通常工作在相对较低的固定频率,例如10 MHz、20 MHz、25 MHz、50 MHz等)。这个频率非常稳定且精确(精度通常在±10~±50 ppm),但它是固定的。

2、锁相环:
· 可编程晶振内部集成了一个关键的电路——锁相环。
· PLL的基本工作原理:
· 压控振荡器:产生一个高频输出信号。
· 相位/频率检测器:将VCO的输出频率(经过分频后)与参考频率(来自基础晶体振荡器)进行比较。
· 电荷泵和环路滤波器: 将检测器输出的误差信号转换成平滑的电压信号。
· 反馈分频器: 将VCO的高输出频率除以一个可编程的整数N,得到反馈频率。

当PLL锁定后,VCO的输出频率 Fvco 满足:Fvco = N * Fref。这里Fref 就是基础晶振的频率。

3、频率合成(分频与倍频):
PLL的核心作用是利用基础频率Fref合成出一个新的、更高的频率Fvco = N * Fref。N是一个可以通过编程设置的整数(倍频系数)。
输出分频器:
通常,Fvco的频率远高于最终需要的输出频率Fout。
因此,在PLL的输出端(VCO之后)还有一个或多个可编程输出分频器。
这些分频器将 Fvco 除以一个可编程的整数 M,得到最终输出频率:Fout = Fvco / M = (N * Fref) / M。
分数分频:
为了获得更精细的频率步进(远小于 Fref),现代高性能可编程晶振普通采用分数-N PLL技术。
整数分频器 N的基础上,分频比可以在N和N+1之间快速地、以一定比例切换。例如,平均分频比可以是N + F/K(其中 F和K是整数)。
这使得输出频率可以表示为:Fout = (N + F/K) * Fref / M。
F 和K 也是可以通过编程设置的参数。K 通常很大(例如 2²⁴),使得分数部分F/K可以非常小,从而实现极精细的频率分辨率(如0.1 ppm或更小)。

4、编程接口:
· 用户通过标准的数字接口(最常见的是I²C 或 SPI)与可编程晶振内部的寄存器进行通信。
· 制造商提供编程指南或配置软件,用户只需输入所需的目标输出频率Fout。
· 晶振内部的微控制器或状态机根据Fout、基础频率Fref 以及内部电路的限制,自动计算出最优的分频/倍频系数组合(N, M, F, K 等)。
· 用户通过接口将这些系数值写入晶振内部相应的配置寄存器。

5、输出驱动:
合成并分频后的信号经过输出缓冲/驱动电路,转换为具有标准电平(如LVCMOS、LVDS、HCSL等)和驱动能力的时钟信号输出。

总结关键点:
· 基础固定频率:核心是稳定但固定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 数学变换: 利用可编程的PLL(整数/分数分频)和输出分频器,对基础频率进行精确的乘法和除法运算。
· 公式:Fout = (N * Fref) / M(整数模式)或更精细的 Fout = ((N + F/K) * Fref) / M (分数模式)。
· 数字控制: 用户通过I²C/SPI接口设定目标频率Fout,晶振自动计算并设置内部参数 N, M, F, K。
· 灵活性: 通过改变这些数字参数,可以在晶振支持的频率范围内,产生几乎任意所需的输出频率(分辨率可达ppb级),而无需更换物理晶体。
· 附加功能:许多可编程晶振还集成了其他可编程功能,如输出电平选择、使能/禁用控制、扩频调制(SSM)等,也是通过相同的接口配置。

因此,可编程晶振并不是通过物理方式改变石英晶体本身的振动频率(那是VCXO的原理),而是通过复杂的数字频率合成技术,将固定晶体频率“转换”成用户所需的任意目标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