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模式下如何获取wifi名称和密码

楼主(2025-07-11):
esp8266AP模式下,esp8266开启热点,手机连接热点后,手机是通过什么协议将WiFi名称和密码传输给esp8266,格式是什么;而esp8266是通过什么协议获取手机传输过来的WiFi名称和密码

网友A(2025-09-30):

udp就行啊。

网友B:

在ESP8266 AP模式下,手机通过以下方式将WiFi信息传输给ESP8266:
主要传输协议和方式
1. HTTP协议(最常见)
手机通过HTTP POST请求将WiFi信息发送给ESP8266:

POST /configure HTTP/1.1
Host: 192.168.4.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ssid=MyWiFi&password=MyPassword

POST /wifi-config HTTP/1.1
Host: 192.168.4.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ssid": "MyWiFi",
  "password": "MyPassword"
}

ESP8266的处理代码示例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ESP8266WebServer server(80);

void setup() {
  WiFi.mode(WIFI_AP);
  WiFi.softAP("ESP8266-Config", "");

  // 设置HTTP路由
  server.on("/", handleRoot);
  server.on("/configure", handleConfigure);
  server.begin();
}

void handleConfigure() {
  if (server.method() == HTTP_POST) {
    String ssid = server.arg("ssid");
    String password = server.arg("password");

    // 保存WiFi配置
    saveWiFiConfig(ssid, password);

    server.send(200, "text/plain", "WiFi配置已保存");

    // 尝试连接到新WiFi
    connectToWiFi(ssid, password);
  }
}

void connectToWiFi(String ssid, String password)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c_str(), password.c_str());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
  // 连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