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温PID计算出结果后,计算的值如何转为pwm占空比?

楼主(2025-07-11):
1、这个PID计算出来的东西,如何用于控制啊?
2、计算出来的值,代表什么意思?
3、计算出来的值通过什么方式转换为PWM的占空比?  一直搞不懂这计算出来的值如何转换使用?

网友A:
计算出来的控制量和PWM输出应该是线性关系,比如控制量的1~10对应PWN波的占空比0%~100%

网友B:
算对应值啊,然后转换成你的CRR和计数器翻转阈值即可。

网友C:
等比例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