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5RET6在Keil5下的Debug下J-Link能读取,而SW Device为空

楼主(2025-07-12):
GD32F425RET6在Keil5下的Debug的Settings下J-Link能读取,而SW Device为空。1、ARM 仿真器连接正确
2、MCU芯片的供电引脚,都是3.3伏
4、烧录接口与芯片,通过万用表测量,蜂鸣档有滴滴声,是通的

网友A:
仿真器固件/驱动版本过低?

网友B:
可能J-Link硬件或PC端工具版本不兼容。

网友C:
SWD/JTAG模式选择错误或引脚被占用?

网友D:
强制进入BootLoader模式擦除Flash.

网友E:
升级J-Link固件与驱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固件损坏。

网友F(2025-10-27):

硬件链接正常下主要排查点
1. BOOT引脚配置:确保BOOT0已可靠下拉。
2. SWD引脚占用:检查代码是否误将SWD引脚配置为GPIO。
3. 程序导致芯片"锁死":如低功耗模式、异常时钟配置等,尝试通过BOOT0拉高擦除恢复。
4. J-Link驱动兼容性:更新或更换J-Link驱动版本

网友G:
SWD 通信未建立成功,或Keil 的调试配置、芯片型号、J-Link 驱动 / 固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