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开关电源和交直流变压器会给电网造成哪些干扰?

楼主(2025-07-12):
开关电源和交直流变压器对电网的干扰

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干扰

开关电源是一种高效的电力供应方式,它通过将市电稳压后供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使用。然而,开关电源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电磁干扰(EMI),这些干扰可能对电网造成以下影响:

1. 谐波干扰
开关电源中的功率开关器件在高频开关动作时,会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分量。这些谐波分量会流入电网,造成电网的谐波污染,影响电网的电能质量。

2. 尖峰干扰
开关电源在工作时,内部的电压和电流波形会在短时间内上升和下降,导致开关电源本身成为一个噪声发生源。这些尖峰干扰能量会通过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线传播出去,形成传导干扰。

3. 辐射干扰
除了传导干扰,开关电源还会通过电磁辐射的方式对电网造成干扰。高频整流回路中的整流二极管在正向导通时会有较大的正向电流流过,当其受反偏电压而转向截止时,会产生高频衰减振荡,形成辐射干扰。

4. 输入功率因数降低
由于电流是脉冲波,使电源输入功率因数降低,进一步影响电网的电能质量和效率。

交直流变压器对电网的干扰

交直流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也可能对电网造成干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磁化冲击电流瞬变
当电源电压中断时,变压器初级会产生磁化冲击电流瞬变,这种瞬变是一种传导型电磁干扰,会影响变压器初级并返回配电系统,造成电网谐波电磁干扰。

2. 分布电容引起的干扰
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开关管和滤波电容构成的高频开关电流环路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空间辐射,形成辐射干扰。此外,电容滤波容量不足或高频特性不好时,电容上的高频阻抗会使高频电流以差模方式传导到交流电源中形成传导干扰。

3. 共模干扰
高频电流会通过分布电容流到散热片上,再流到机壳地,产生共模干扰。此外,脉冲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存在的分布电容,可将原边电压直接耦合到副边上,在副边作直流输出的两条电源线上产生共模干扰。

总结

开关电源和交直流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都可能对电网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包括谐波干扰、尖峰干扰、辐射干扰和共模干扰等。这些干扰不仅会影响电网的电能质量,还可能干扰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在设计和使用这些电源装置时,需要采取有效的抑制措施,如增加滤波器、改进调制方法和优化PCB布局等,以减少对电网的干扰。

楼主:
开关电源和交直流变压器会给电网造成哪些干扰?https://bbs.21ic.com/icview-3469884-1-1.html

网友A:
楼主 你见过直流变压器吗?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