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搞DMA接收总漏数据咋整

楼主(2025-07-12):
G0用DMA收串口数据,总是有时候漏一两个字节,好奇怪。

网友A:
用FIFO缓冲也行。

楼主:
我遇到过,DMA环形模式开了没?

网友B:
触发条件对上没?别用错空闲中断。

网友C:
串口波特率高了?

网友D:
用双缓冲看看。

网友E:
中断优先级给高点。

网友F:
我后来手动检测空闲位。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抓。

网友H:
DMA的数据大小要对齐。

网友I:
试试先做单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