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跑SDIO挂载TF卡速度太慢

楼主(2025-07-12):
F4用SDIO读TF卡,写入速度慢得离谱,卡死一样。

网友A:
SDIO中断得调优。

网友B:
SDIO总线速率设满了吗?

楼主:
DMA搬运开了没?

网友C:
卡的速度等级太低?

网友D:
看下CMD寄存器是不是卡着。

网友E:
我换卡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F:
文件系统缓存做大点。

网友G:
格式化成FAT32试试。

网友H:
多块读写比单块快。

网友I:
连线太长也拖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