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搞PWM调光灯会闪

楼主(2025-07-12):
F1搞个PWM调灯带,一调亮度灯就闪,看着难受。

网友A:
软件调占空比也平滑点。

网友B:
PWM频率太低肯定闪。

网友C:
调到1k以上试试。

网友D:
滤波电容串一个看看。

网友E:
LED电源稳定没。

楼主:
用MOS管开关更顺滑。

网友F:
我换了MOS后好多了。

网友G:
带负载大了也会闪。

网友H:
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I:
走线别绕来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