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用内部比较器电平跳变慢

楼主(2025-07-12):
G4的内部比较器检测点电平,总有点延迟,切换慢。

网友A:
HAL库配置顺序别乱。

网友B:
内部比较器带宽不算高。

网友C:
输入信号别太噪声。

网友D:
加RC限速滤波试试。

网友E:
增益调小点别过放大。

网友F:
我用外部放大器补救了。

楼主:
比较阈值别太接近。

网友G:
电源干净点漂移小。

网友H:
温度高也有影响。

网友I:
输入走线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