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 USB OTG切换不稳定

楼主(2025-07-12):
U5做USB OTG模式,Host和Device切换老是失败。

网友A:
做个电源掉电检测也行。

网友B:
OTG硬件电路别偷懒。

网友C:
描述符要分开配。

网友D:
Host转Device要先关电源。

网友E:
VBUS电平稳不稳?

网友F:
我用外部IC自动切换。

网友G:
HAL库的OTG例程照抄看看。

网友H:
别用Hub直插。

楼主:
有时候供电线太细也出事。

网友I:
PC端驱动别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