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RTC掉电备份偶尔丢数据

楼主(2025-07-12):
L4挂电池跑RTC,有时候掉电后备份寄存器没保存住。

网友A:
PCB走线短点好些。

网友B:
RTC电池压降要稳。

网友C:
备份寄存器开了没?

网友D:
供电掉电有毛刺?

网友E:
看是否电路漏电流大。

网友F:
RTC域写保护得关。

网友G:
HAL库有个备份写完要校验。

网友H:
我做了两份备份对比。

网友I:
晶振老化也可能。

楼主:
用示波器抓掉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