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免费组态工控软件Tansen应用(支持MODBUS-rtu协议)之一

楼主(2025-07-12):
, , , ,

Tansen 2.2.9是最新版本,该软件是绿色免费的工控软件,支持modbus(rut) 协议的各种设备作为上位机软件使用。应用于下位机设备组成系统,实现集中显示、控制、定时数据记录(自动抄表)、定时控制(自动控制)、超数值报警、历史数据查找、导出等功能。下面介绍软件的下载,安装,使用及注意事项。

一、下载安装:

2025.10.20更新
Tansen2.2.9(64位).zi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gJ7mpoAQcx3VRaFhL5jpw?pwd=kqn4   在下载的文件夹里有两个文件,java虚拟机,Tansen2.2.9。java虚拟机是java运行境环的虚拟软件,须要先安装。另一个是Tansen上位机软件Tansen2.2.9.java。
      2.2.9最新版本,新增加能:支持数据有:开关量、无符号16位整数、有符号32位整数(新增)、32位浮点数(小数点数)。修正开机及转换菜单主界面闪烁,软件运行占用系统内存大,串口无收到数据界面显示异常慢,定时界面定时数值填写标过短加长,IO库位置列加长,引导菜单字体大少修改,批量导出数据可达6万条,IO库增加各种数据类型IO点,java虚拟机改用开源 open jdk21本版等优化及改进。

二、运行使用:
1、打开软件界面,点开树菜单可以看到已建立的工程事例,按所接下位机的类型修改参数可使用原有事例改为自己的工程。

2、点击横菜单的“参数”按钮,进入参数界面修改波特率等参数与下位机模块参数一致,选择的“COM口”与电脑连接的下位机模块为同一个COM口,打开软件“COM”按钮。旁边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表示与下位机模块通讯正常。返回到图形界面的菜单页,控件状态已经与下位机模块同步。

3、I/O库(变量库)设置及与图形界面控件关联。点击横菜单的“I/O库”按钮进入IO库页面,点击“运行”/“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状态,修改IO库页面模块(从机号)号、寄存器地址、读功能码与下位机模块一致(软件文件夹使用说明书有详细设置方法)。修改后保存。

4、关联I/O点到图形界面控件:返回到图形菜单页面,右键点击控件弹出控制参数设置窗口,在“I/O_0”修改项将数值改为要关联的IO库(变量库)“IO号”的对应变量点修改并保存即为关联成功。其他控件使用同样方法关联。

其他更多功能,如定时控制,定时记录,报警,控件图标、大少、颜色等设置,请看软件文件夹内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网友A(2025-09-11):
java开发这个方便吗,这用了什么框架没。UI设计用的是哪个做的

楼主(2025-11-01):
  Tansen 2.2.9是最新版本,该软件是免费绿色工控软件,可用于支持modbus(rut) 协议的各种设备作为上位机软件使用。应用于下位机设备组成系统,实现集中显示、控制、定时数据记录(自动抄表)、定时控制(自动控制设备)、超数值报警、历史数据查找、导出等功能。软件结构简单,功能全面,容易上手,30分钟可以组建完成工程系统,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广告和功能限制。

   通过网购平台购买modbus协议的IO控制器、温度取样器、压力专感器、液位监视器等器件(十多元/个),即可组成工厂、楼宇等场所的自动控制系统,达到定时控制,定时记录数据,异常报警等功能。

2025.10.28更新: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RdIw-1uIuIr6wphs46cnA?pwd=kfdh  在下载的文件夹里有两个文件,java虚拟机,Tansen2.2.9。java虚拟机是java运行境环的虚拟软件,须要先安装。另一个是Tansen上位机软件

Tansen2.2.9.java。 2.2.9最新版本,新增加能:原支持数据有:开关量、无符号16位整数、有符号32位整数(新增)、32位浮点数(小数点数)。修正开机及转换菜单主界面闪烁,软件运行占用系统内存大,串口无收到数据界面显示异常慢,定时界面定时数值填写标签过短加长,IO库位置列加长,引导菜单栏字体大少修改,批量导出数据可达6万条,IO库增加各种数据类型IO点,java虚拟机改用开源 openjdk21版本等优化及改进。软件文件夹内增加详细使用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