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请教。。。。。

楼主(2025-07-12):
Δu(t)=K p (e(t)−e(t−1))     +    K i  e(t)    +    K d ( e(t) − 2e(t−1) + e(t−2) )

其中:

Δu(t)\Delta u(t)Δu(t) 是控制量的增量(即当前控制量与前一次控制量的差值)。
e(t)e(t)e(t)、e(t−1)e(t-1)e(t−1)、e(t−2)e(t-2)e(t−2) 分别是当前、前一次和前两次的误差。
————————————————

其中微分项目,为什么是D*(当前误差- 上一次误差 *2 + 上上一次误差 )  ??

为什么又是  当前误差  减 2倍的上一次误差,又加一倍的上上一次误差?

网友A:
增量式中的微分,其实是微分的微分,
当前微分=当前误差-上次误差;
上次微分=上次误差-上上次误差;
微分项目=D*(当前微分-上次微分)=你的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式中的微分,其实是微分的微分,
当前微分=当前误差-上次误差;
上次微分=上次误差-上上次误差;

Kd (    (e(t) − e(t−1))    -   (    e(t−1))  -   e(t−2)  )    )
---->>>
K d ( e(t) − 2e(t−1) + e(t−2) )

这样,是吧?

非常感谢~

是的

网友B:
markdown支持数学公式很有必要
@21ic小管家

网友C: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你先去学懂微积分就明白了,不想学就直接用别问

网友E:
直接用ai生成代码然后去调试最快

网友F:
这是增量式PID公式,绝对式PID好理解一些,我一般用绝对式PID几乎没用过增量式PI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增量式PID公式,绝对式PID好理解一些,我一般用绝对式PID几乎没用过增量式PID ...

啥样子的,麻烦指导指导呢

网友F:
struct PID_Value
{
    float Target;
    float FeedBack;
    float ErrNow,ErrLast;
    float K_P,K_I,K_D;
    float OUT_P,OUT_I,OUT_D;
    float OUT_I_MAX,OUT_I_MIN;
};
float Function_PID(struct PID_Value *PID)
{
    float Out;

    PID->ErrNow = PID->Target - PID->FeedBack;

    PID->OUT_P = PID->K_P * PID->ErrNow;
    PID->OUT_I += PID->K_I * PID->ErrNow;
    if(PID->OUT_I > PID->OUT_I_MAX)
    {
        PID->OUT_I = PID->OUT_I_MAX;
    }
    else if(PID->OUT_I < PID->OUT_I_MIN)
    {
        PID->OUT_I = PID->OUT_I_MIN;
    }
    PID->OUT_D = PID->K_D * (PID->ErrNow-PID->ErrLast);

    PID->ErrLast = PID->ErrNow;

    Out = PID->OUT_P + PID->OUT_I + PID->OUT_D;
    if(Out > PID->OUT_I_MAX)
    {
        return PID->OUT_I_MAX;
    }
    else if(Out < PID->OUT_I_MIN)
    {
        return PID->OUT_I_MIN;
    }
    else
    {
        return Out;
    }
}

积分项采用增量式PID,比例和微分项采用绝对式PID

楼主:
这个 也叫做位置式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 也叫做位置式 ?

楼主:
用起来啥区别

场合怎么区分用哪个?什么时候用起来一样,什么不一样‘?

网友F:
没啥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起来啥区别

场合怎么区分用哪个?什么时候用起来一样,什么不一样‘? ...

两种方式参数整定思路不一样,用增量式整定好的参数,运行位置式可能超调很大!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654-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个PID仿真软件,可以测试各种参数时加热系统输出的温控波形,供PID参数调节参考!

网友H:
我两种都经常用,没有发现有太大的区别,包括参数。
从大的DCS、到小的PLC、单片机甚至上位机脚本,都常用。
一定是对某些参数或运算的意义发生了理解偏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是增量式PID公式,绝对式PID好理解一些,我一般用绝对式PID几乎没用过增量式PID ...

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