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5RET6烧录在Keil5下的SW Device识别不到,在JFlash下提示无法连接

楼主(2025-07-12):
一、GD32F425RET6x芯片,烧录在Keil5下的SW Device识别不到,JLink V9是可以识别到,但是右侧的SW Device是空的,无法识别到
1、现象如下:

2、芯片引脚供电测量,用万用表测量供电电压情况:
主芯片的供电引脚的原理图:
供电引脚的万用表测量的电压情况:
MCU的1号脚,VBAT,3.321伏,测量结果:

MCU的13号脚,VDDA,3.320伏,测量结果:

MCU的19号脚,VDD,3.320伏,测量结果:

MCU的48号脚,VDD_2,3.320伏,测量结果:

MCU的64号脚,VDD,3.320伏,测量结果:

3、主芯片的GND中的12号脚VSSA,18号脚VSS,60号脚BOOT0,63号脚VSS,这几个对GND,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都是0

4、测量烧录接口的排针与主芯片的连接情况,通过万用表测量,是否是通的,通过测量,是通的,测量内容如下:

二、GD32F425RET6x芯片,烧录在ARM仿真器的Jflash的软件工具下,进行连接的时候,提示连接失败

解决没?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主芯片MCU的GD32F425RET6的引脚焊接没有问题,焊接结果:

网友A:
第一确保芯片上电了,第二确保晶振起震了,第三你这个貌似是jlink都没有识别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从你描述的这些现象来看,貌似MCU都没有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可以按如下方式先排查一下,再搞不定的话,如果方便,可以直接回复V信给我,我帮你看下。
1、用示波器测试一下MCU的复位脚的上电波形,看是否正常;
2、在Keil配置里把JLINK和MCU的通信速率适当降低试试;
3、测试一下晶振的波形,看是否正常起振;
4、如果有条件,做个交叉测试,确认JLINK或板子是正常的,可以缩小问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