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030软件系统复位后 软件看门狗会关吗?

楼主(2025-07-12):
我在bootloader层没开看门狗(软件看门狗),但在APP层开了,当我从APP层用NVIC_SystemReset()跳到bootloader层时,发现看门狗居然还要继续喂狗?

网友A:
软件复位不会关闭独立看门狗,除非硬件复位才会重置看门狗状态。

网友B:
HC32F030的软件看门狗如果在APP层开启,复位跳回bootloader后依然需要喂狗。

网友C:
这其实是设计使然,防止系统复位后死循环导致死机。

网友D:
如果不想在bootloader喂狗,可以考虑在跳转前关闭看门狗。

网友E:
也可以在bootloader里重新初始化看门狗,或延时关闭。

网友F:
软复位只是重新执行程序,不影响外设硬件的状态,包括看门狗。

网友G:
有些芯片支持软件看门狗的关闭命令,具体看HC32F030手册。

网友H:
你可以尝试用硬件复位(比如复位引脚)看看看门狗是否被重置。

网友I:
在bootloader里设置看门狗合适的喂狗策略,避免死机又不影响升级。

网友J:
调试时可通过调试器查看看门狗寄存器状态,确认是否复位了。

网友K:
喂狗是不能间断的

网友L(2025-08-31):
软件看门狗(SWDT)的硬件模块在芯片复位(包括NVIC_SystemReset()触发的复位)后并未被自动关闭,其运行状态具有 “复位穿越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在bootloader里设置看门狗合适的喂狗策略,避免死机又不影响升级。

核心是在保证系统稳定(防止死机)的同时,为固件升级过程预留足够时间,避免升级中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B:
HC32F030的软件看门狗如果在APP层开启,复位跳回bootloader后依然需要喂狗。

由其硬件设计特性决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软复位只是重新执行程序,不影响外设硬件的状态,包括看门狗。

HC32 系列的复位机制中,软复位属于 “核心域复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B:
HC32F030的软件看门狗如果在APP层开启,复位跳回bootloader后依然需要喂狗。

即使通过复位跳回 bootloader 仍需喂狗,这是由其硬件设计特性决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HC32F030的软件看门狗如果在APP层开启,复位跳回bootloader后依然需要喂狗。

bootloader 初始化时强制关闭 SWDT

网友M(2025-11-09):
HC32F030 软件系统复位后,软件看门狗(SWDT)不会被自动关闭,其运行状态具有 “复位穿越性

网友N:
这是由该芯片的硬件设计特性决定的,其软件看门狗的硬件模块具有 “复位穿越性”,软件复位属于 “核心域复位”,仅会让程序重新执行,并不会改变外设硬件的状态,看门狗自然也不会因此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