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小白求助)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25-07-12):
我按照江科大的程序写的代码,非常简单的单片机接收上位机(电脑)串口发来的“AF”不能保证每次发送就能接收到,这是什么情况?//串口配置应该没有问题波特率也对的

楼主: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SET)
                {
                        Receiv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rintf("OK\r\n");
                }
我的串口调试助手需要好多次才能收到这个数据

网友A:
看看串口助手的截图。
另外,建议不要在中断里做一些耗时的操作,比如printf,不然可能不能及时响应下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串口助手的截图。
另外,建议不要在中断里做一些耗时的操作,比如printf,不然可能不能及时响应下一次 ...

我今天找到问题了,应该是同时使用了 “中断接收” 和 “查询接收” 两种方式,导致数据竞争冲突了

网友B:
进串口先清中断标志位,判断是否接受完成才赋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