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程序分散加载启动

楼主(2025-07-28):
ST, AC, 11, RT, 2000, 08
1、什么是分散加载 程序是静态的概念,有数据有代码,都是存在不同的区域,但是进程是动态的概念,主进程在运行的时候,会实际修改对应的数据,还有在上电加载的时候将数据段搬到对应的位置,都是属于运行态,由程序执行来保证。
分散加载会把Code与Data放在指定的区域,保证程序在进入main函数后正常运行,如果有多个Code或者Data的时候,会分别加载到对应的区域,不会直接按照起始地址连着一起加载。

比如上图,在可执行的视图里面,分散加载会找到对于的Code、Data地址,然后加载,对于一些其他段,比如bss段会进行初始化为0的操作。
如果全部按照Code和data这种顺序加载,那在执行视图里面则会出现顺序错误,比如Code3加载到bss1,导致程序执行异常
2、分散加载的作用 2.1 ARMCC 编译器分散加载代码本文以STM32的启动为介绍,在介绍分散加载启动之前,介绍一下STM32的启动方式,总共有三种启动方式。

根据选定的启动模式,主闪存存储器、系统存储器或SRAM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访问:
  • 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0x0800 0000)访问它,即闪存存储器的内容可以在两个地址区域访问, 0x00000000或0x0800 0000。
  •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互联型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B000,其它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F000)访问它。
  • 从内置SRAM启动:只能在0x20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访问SRAM。当从内置SRAM启动,在应用程序的初始化代码中,必须使用NVIC的异常表和偏移寄存器,从新映射向量表到SRAM。
本文中介绍的是:从主闪存启动,也就是内置的主闪存Flash启动。

上图为 一个简单的STM32 加载与执行视图的绘制,链接脚本指定Code 从0x0800 0000开始,RW ZI 从0x2000 0000开始放置。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 左边加载视图静态的Code和Data放置方式,比如download的时候 两者把axf 解析成bin文件,然后烧录到nor flash中,可以看到其实静态放置的位置 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执行的时候 位置正确就行 ,因为Code中有绝对地址,不然PC跑飞。
  • 执行视图即程序正常运行的时候 Code或者Data放置的位置。
  • 烧录的位置程序执行的位置不同,分散加载 负责讲其加载到对应位置,保证main 函数执行正常
  • 图中BSS段初始化为0 或者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不占用ImageSIze(bin文件大小),所以加载视图中并没有其,执行视图必须有,上电的时候会将这部分初始化为0。
综述函数的作用
来看看具体的分散加载代码,是如何搬运data 和初始化bss段的。(下文中中断向量表偏移0x10000 偏移64K)

armcc 手册里面介绍:__main__rt_entry 是初始化运行态的环境,以及后面运行APP程序。
通俗点来讲__main函数初始化运行态的环境,主要的功能就是做分散加载将Code位置搬运正确,才能正常运行Code。其作用如下:
  • 将section 拷贝到对应的执行域地址执行,(把RO RW从加载域拷贝到执行域,如果有压缩的Section 会进行解压缩并进行拷贝)
  • 还有bss 段的初始化,将其初始化为0,
  • 之后跳到__rt_entry。
  • 以及堆栈的初始化,
  • lib库的初始化
  • 跳到对应的用户程序(main)。
  • main函数结束后,调用exit函数。
手册内容如下:

__user_setup_stackheap
  • 初始化堆栈地址,以及SP指针位置
__scatterload_copy
  • 主要是RW data的拷贝
__scatterload_zeroinit
  • 主要是ZI data的初始化
__rt_entry如下图armcc 手册所说:
  • 建立堆栈
  • 初始化C库(方便固件使用C库)
  • 调用main函数
  • 关闭C库
  • 离开

  • 启动代码的简单介绍
0x08010188  F000F802  __main:                               bl      0x8010190        ; __scatterload_rt2
0x0801018C  F000F83C                                        bl      0x8010208        ; __rt_entry

跳到初始化堆栈区域,执行完成之后,跳到main函数。
1 0x08010190  A00A      __scatterload_rt2:                    adr     r0,0x80101BC
2 0x08010192  E8900C00                                        ldm     r0,{r10,r11}
3 0x08010196  4482                                            add     r10,r10,r0
4 0x08010198  4483                                            add     r11,r11,r0
5 0x0801019A  F1AA0701          sub.w   r7,r10,#0x1

第一句adr指令,其作用就是将地址读到寄存器中, 接着,以r0为基地址,读取r0+3464地址的值,将其放到r10,r0+3464+4 的值 ,将其放到r11, 然后,r10+=r0,r11+=r0, r7=r10-1

而 0x08013620 ~ 0x08013640 是一个region表,记录着加载域或者执行域的地址信息,从map文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根据链接脚本信息,RW的起始地址0x2000 0000, 前三个信息:RW 起始地址,数量size,拷贝的函数 后三个信息:ZI 起始地址,数量size,初始化为0的函数

备注学习:ldm 指令,与stm指令是一对,加载指定地址的数据 LDM{cond} mode Rn{!}, reglist{^} 读取Rn 地址中的数据,放到寄存器,并且之后地址自增,再次读取 STM{cond} mode Rn{!}, reglist{^} 以Rn 地址为基地址,将寄存器的值放到基地址内存,并且之后地址自增,再次写入

1 0x0801019E  45DA      __scatterload_null:                  cmp     r10,r11
2 0x080101A0  D101                                           bne     0x80101A6
3 0x080101A2  F000F831                                       bl      0x8010208        ; __rt_entry
4 0x080101A6  F2AF0E09                                       adr     r14,0x80101A1
5 0x080101AA  E8BA000F                                       ldm     r10!,{r0-r3}
6 0x080101AE  F0130F01                                       tst     r3,#0x1
7 0x080101B2  BF18                                           it      ne
8 0x080101B4  1AFB                                           subne   r3,r7,r3
9 0x080101B6  F0430301                                       orr     r3,r3,#0x1
10 0x080101BA  4718                                           bx      r3
11 0x080101BC  00003464                                       dcd     0x3464
12 0x080101C0  00003484                                       dcd     0x3484
123456789101112

第一行:比较r10 r11 r10 是region表的首地址,先读三个,后读三个数据,之后就等于r11,直接跳到__rt_entry 第二行:如果不等,跳转到第三行, 第三行:如果相等,则跳到__rt_entry 第四行:则将地址到r14 ,用于返回。第五行:读取RW的地址信息,size 和拷贝函数地址,r0-r3 可以看到region的信息被读出来了。

第六-第十行:将跳转地址转成奇数地址,用于bx指令跳转,080101C4 -> 080101C5,之后跳到拷贝函数。

1 0x080101C4  3A10      __scatterload_copy:                  subs    r2,r2,#0x10
2 0x080101C6  BF24                                           itt     cs
3 0x080101C8  C878                                           ldmcs   r0!,{r3-r6}
4 0x080101CA  C178                                           stmcs   r1!,{r3-r6}
5 0x080101CC  D8FA                                           bhi     0x80101C4        ; __scatterload_copy
6 0x080101CE  0752                                           lsls    r2,r2,#0x1D
7 0x080101D0  BF24                                           itt     cs
8 0x080101D2  C830                                           ldmcs   r0!,{r4,r5}
9 0x080101D4  C130                                           stmcs   r1!,{r4,r5}
10 0x080101D6  BF44                                           itt     mi
11 0x080101D8  6804                                           ldrmi   r4,[r0]
12 0x080101DA  600C                                           strmi   r4,[r1]
13 0x080101DC  4770                                           bx      r14
14 0x080101DE  0000                                           movs    r0,r0
1234567891011121314

r2 是RW data的size 信息,r0 是 RW的起始地址信息,0x08013640,从map信息也可以看到

r0:0801340 r1:20000000地址 第一到第五行:是一个循环语句,每次拷贝16个字节,到RAW区域,即0x2000 0000地址中。对于78个字数据 拷贝70个后,最后八个数字没办法拷贝,不满足CS 第六行:左移29位,将个数清零。r2 = 0-8 = 0xFFFF FFF8 第七行 第八行:拷贝最后八个数据到RAW数据 第十 十一 十二行:不满MI (复数)则直接跳过 如果满足的话,则拷贝最后一个数据, 最后跳转到 cmp r10 r11 ,进行bss 段的初始化。
备注:BHI则表示大于则跳转,看之前文章介绍,ARM学习(2) 寄存器的理解 ===》通用寄存器及状态寄存器IT:if then 分支指令,后面如果满足状态标志位,则执行,否则直接跳过, lsl:左移指令, MI:为负数则执行
1 0x080101E0  2300      __scatterload_zeroinit:              movs    r3,#0x0
2 0x080101E2  2400                                           movs    r4,#0x0
3 0x080101E4  2500                                           movs    r5,#0x0
4 0x080101E6  2600                                           movs    r6,#0x0
5 0x080101E8  3A10                                           subs    r2,r2,#0x10
6 0x080101EA  BF28                                           it      cs
7 0x080101EC  C178                                           stmcs   r1!,{r3-r6}
8 0x080101EE  D8FB                                           bhi     0x80101E8
9 0x080101F0  0752                                           lsls    r2,r2,#0x1D
10 0x080101F2  BF28                                           it      cs
11 0x080101F4  C130                                           stmcs   r1!,{r4,r5}
12 0x080101F6  BF48                                           it      mi
13 0x080101F8  600B                                           strmi   r3,[r1]
14 0x080101FA  4770                                           bx      r14

获取到bss段的数据后,可以看到r0-r3更新信息,数据size 为 0x0728个

第一到第八行:同样则是循环语句,每次初始化16个字的数据为0, 第九行:同样左移29位,将数据清零 第十行 到 第 十一行:将最后八个字节数据写入0 第十二行 到第十三行:同上面一致(数据拷贝)
数据初始化完成后,同样跳转到 cmp r10 r11,则相等,跳到 __rt_entry

0x080101FC  B51F      __rt_lib_init:                       push    {r0-r4,r14}
0x080101FE  F003FA09  __rt_lib_init_fp_1:                  bl      0x8013614        ; _fp_init
0x08010202  BD1F      __rt_lib_init_alloca_1:              pop     {r0-r4,pc}
0x08010204  B510      __rt_lib_shutdown:                   push    {r4,r14}
0x08010206  BD10      __rt_lib_shutdown_cpp_1:             pop     {r4,pc}

0x08010208  F003F9BE  __rt_entry:                          bl      0x8013588        ; __user_setup_stackheap
0x0801020C  4611                                           mov     r1,r2
0x0801020E  F7FFFFF5  __rt_entry_li:                       bl      0x80101FC        ; __rt_lib_init

0x08010212  F000F811  __rt_entry_main:                     bl      0x8010238        ; main

0x08010216  F003F9F0                                       bl      0x80135FA        ; exit
0x0801021A  B403      __rt_exit:                           push    {r0,r1}
0x0801021C  F7FFFFF2  __rt_exit_ls:                        bl      0x8010204        ; __rt_lib_shutdown
0x08010220  BC03      __rt_exit_exit:                      pop     {r0,r1}

0x08010222  F000FAF5                                       bl      0x8010810        ; _sys_exit
0x08010226  0000                                           movs    r0,r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__rt_enry:进入到初始化堆栈的地方:初始化堆栈的位置,以及SP指针。
之后初始化 fp_init,需要用到p10 协处理器,之后再研究。__rt_entry_main:进入main函数。则分散加载完成。
0801 360C  4800      __user_libspace:              ldr     r0,0x8013610     ; r0,=__libspace_start
0801 360E  4770                                    bx      r14
0801 3610  20000140                                dcd     0x20000140       ; __libspace_start

libspace_start:lib库 空间使用 栈空间,在初始化堆栈空间的时候。

1 08013588  4675      __user_setup_stackheap:       mov     r5,r14
2 0801358A  F000F83F                                bl      0x801360C        ; __user_libspace
3 0801358E  46AE                                    mov     r14,r5
4 08013590  0005                                    movs    r5,r0
5 08013592  4669                                    mov     r1,r13
6 08013594  4653                                    mov     r3,r10
7 08013596  F0200007                                bic     r0,r0,#0x7
8 0801359A  4685                                    mov     r13,r0
9 0801359C  B018                                    add     sp,sp,#0x60
10 0801359E  B520                                    push    {r5,r14}
11 080135A0  F7FDFA3C                                bl      0x8010A1C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12 080135A4  E8BD4020                                pop     {r5,r14}
13 080135A8  F04F0600                                mov.w   r6,#0x0
14 080135AC  F04F0700                                mov.w   r7,#0x0
15 080135B0  F04F0800                                mov.w   r8,#0x0
16 080135B4  F04F0B00                                mov.w   r11,#0x0
17 080135B8  F0210107                                bic     r1,r1,#0x7
18 080135BC  46AC                                    mov     r12,r5
19 080135BE  E8AC09C0                                stm     r12!,{r6-r8,r11}
20 080135C2  E8AC09C0                                stm     r12!,{r6-r8,r11}
21 080135C6  E8AC09C0                                stm     r12!,{r6-r8,r11}
22 080135CA  E8AC09C0                                stm     r12!,{r6-r8,r11}
23 080135CE  468D                                    mov     r13,r1
24 080135D0  4770                                    bx      r14

第八行 到 第十二行:r13 = 20000140 加 0x60之后,正好指向 lib库的地址的栈顶。2000 01A0. 第十八行:r12 = 2000 0140,后面初始化 lib 库 后 变成 r12 = 2000 0180 第二十三行:r13 指向栈顶 2000 07A0

可以看到向量表的第一个地址也是 2000 07A0,符合预期。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08010A1C  4804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0x8010A30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08010A1E  4905                                      ldr     r1,0x8010A34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08010A20  4A05                                      ldr     r2,0x8010A38
                 LDR     R3, = Stack_Mem
08010A22  4B06                                      ldr     r3,0x8010A3C
                 BX      LR
08010A24  4770                                      bx      r14
08010A26  0000                                      dcw     0x0
08010A28  08010371                                  dcd     0x8010371        ; SystemInit
08010A2C  08010189                                  dcd     0x8010189        ; __main
08010A30  200001A0                                  dcd     0x200001A0       ; Heap_Mem
08010A34  200007A0                                  dcd     0x200007A0       ; __initial_sp
08010A38  200003A0                                  dcd     0x200003A0       ; Stack_Mem
08010A3C  200003A0                                  dcd     0x200003A0       ; Stack_Mem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初始化堆栈的地址 开始位置,将其存储到 r0- r3中。
  • 可以看到R0、R1和R2 分别存放的是堆的基地址、栈的基地址(栈顶)和堆的极限地址(与arm cc手册说的一致。)

来看看armcc 手册上面是怎么介绍堆栈初始化函数的: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函数将栈基地址(栈顶)值放在r1中,可以从上面寄存器看到,确实寄存器r1存放的是栈顶的地址。
  • __user_setup_stackheap 初始化sp的地址为栈顶地址(上面的代码中第二十三行)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之所以可以使用C语言来编写,是因为 __user_setup_stackheap 提供了一个 临时的栈,(手册可能比较老,和代码有点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