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ADC设计问题

楼主(2025-07-28):
(图片)

网友A:
模拟信号走线尽量短,避免过孔和直角弯折。

网友B:
ADC 的转换精度直接依赖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C:
可增加共模扼流圈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D:
若信号源阻抗 > 10kΩ(如热电偶、光敏电阻),需添加缓冲器(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否则 ADC 采样电容充电不足会导致误差。

楼主:
在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高频去耦电容(0.1μF)和低频去耦电容(10μF)。

网友E:
多通道ADC需同步采样时,需确保时钟相位一致

网友F:
降低电源噪声(使用低噪声LDO)。

网友G:
ADC 设计的核心是 “稳定性 + 精度”

网友H:
若使用内部参考源,需避免 VDD 电压波动

网友I:
多通道采样时使用,需设置通道顺序和转换次数,避免通道切换干扰。

网友J:
文件已下载,我会仔细检查ADC设计问题。

网友G:
考虑ADC的线性度、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
ADC输入阻抗可能较低(如SAR ADC),需通过缓冲器(Op-Amp)或阻抗匹配网络驱动。

网友K:
使用低抖动的时钟源,以减少时钟抖动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L:
通过 0Ω 电阻或磁珠单点连接,避免数字噪声耦合到模拟地。

网友M:
采样时间需足够长,确保输入信号稳定后再转换。采样时间过短会导致“采样误差”

网友N:
采取措施减少电磁干扰,如使用屏蔽线、合理的PCB布局和滤波器。

网友O:
使用稳定的电源和适当的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P:
考虑输入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选择合适的ADC输入模式。

网友Q:
高速ADC可能产生较多热量,需通过PCB铜箔散热或添加散热片。

网友R:
良好的接地设计,避免地线噪声和地环路问题。

网友B:
引脚附近并联 100nF陶瓷电容(高频滤波)和 10μF电解电容(低频储能),抑制电源噪声。

网友:
避免时钟信号通过长走线或靠近模拟信号,减少串扰。

网友L:
在ADC前添加低通滤波器(LPF)抑制高频噪声,避免混叠到基带。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度在Vref范围内,避免削波 或量化误差过大。

网友S:
高速ADC对时钟抖动敏感,需使用低抖动时钟源

网友T:
在设计高速ADC时,去偶电容的布局和选择非常重要,以减少电源噪声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U:
上电后需执行校准,消除零点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V:
优化PCB布局(缩短模拟信号路径,避免数字信号干扰)。

网友W:
输入引脚需添加 ESD保护二极管(如TVS管),防止静电放电损坏ADC。

网友: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率应至少为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选择合适的采样率以避免混叠。

网友X:
Vref的噪声会直接影响ADC精度,需使用低温度系数、低噪声的参考源

网友Y:
高速数字信号需匹配阻抗(如50Ω),控制串扰。

网友F:
对强干扰环境(如电机、功率电路),使用光耦或 ADC 隔离芯片 隔离模拟信号。

网友Z:
ADC的输入信号需满足 电压范围、噪声、阻抗匹配 等要求,否则会直接导致采样误差或损坏ADC。

网友AA:
模拟带宽决定了ADC能够处理的最高频率信号。选择ADC时,应确保其模拟带宽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AB:
在引脚附近添加 高频去耦电容(0.1μF)和 低频滤波电容(10μF),避免数字电路噪声耦合到模拟电源。

网友Y:
在软件中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滤波

网友AC(2025-09-06):
确保电源稳定并加去耦电容,可降低噪声干扰ADC精度。

网友AD:
采用低噪声LDO可以有效减小电源噪声,提升系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