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问下hpm5361 can fd最高能支持到多少的速率?

楼主(2025-07-12):
问下hpm5361 can fd最高能支持到多少的速率?
试着配置成5Mbps 另一端用周立功的canfd盒子收不到数,速率调低可以通信.
两边的波特率和采样点都配成一致了

网友A:
hpm5361 CAN FD理论上最高支持到8Mbps,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硬件和环境因素有所不同。你尝试的5Mbps如果无法通信,可能需要检查硬件连接或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B:
具体到 HPM5361 MCU 的 CAN FD 支持情况控制器,官方 SDK 通过 enable_canfd 参数开启 CAN FD 支持,同时根据需要打开 enable_tdc(传输延迟补偿),来实现数据阶段高于 1 Mbps 的速度配置

网友C:
hpm5361 CAN FD理论上最高支持到8Mbps,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硬件或环境因素有所降低。你提到的5Mbps配置收不到数据,可能是硬件兼容性或者配置问题。

网友D:
hpm5361 CAN FD理论上最高支持到8Mbps,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受到硬件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你提到5Mbps无法通信,可能是硬件兼容性或配置问题。

网友E:
hpm5361 CAN FD的速率可以达到8Mbps,但需要确保硬件和软件配置都正确。5Mbps的配置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硬件连接和终端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F:
hpm5361 CAN FD理论上最高支持到8Mbps,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硬件和环境因素有所不同。如果5Mbps无法通信,可能需要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hpm5361 CAN FD理论上最高支持8Mbps,但实际应用中可能受到硬件和环境的影响。你提到的5Mbps配置问题,可能是硬件不兼容或者配置有误。

网友H(2025-09-09):
HPM5361 是先楫(HPMicro)的一款 480 MHz 高频率 MCU,支持多路通信接口,包括 CAN-FD。根据资料显示,它内置了 4 路 CAN-FD 接口,并且 CAN-FD 的性能可以达到 10 Mbps。

网友I(2025-10-11):
如果两边波特率和采样点都配置一致,但仍然无法通信,建议检查硬件连接和终端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J:
标准的CANFD能到8M甚至更高,实际的话还要在板子上测试一下!

网友K(2025-11-18):
可以尝试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稳定,或者在软件层面检查是否有遗漏的配置项

网友L:
先楫 HPM5361 的 CAN FD 最高可支持10Mbps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