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无刷电机控制(二)- 根据HALL信号换相原理

楼主(2025-07-12):
HALL信号实时反应了电机转子的位置,所以,针对有感BLDC,我们当然可以根据HALL信号进行换相。。

1、有感BLDC 8线接口定义

3线驱动接口:U_V_W

5线HALL接口:其中3线霍尔接口:Ha_Hb_Hc,2线电源接口:5v(3.3v)_GND

035低压通用评估板如下所示,主要外部接口如下标注所示:

(1) 电源输入接口(支持接入12V、24V输入,注意正负)

(2) 三相电机接口(相序只会影响旋转方向)

(3) HALL输入接口(支持3.3V和5V两种)

(4) SWD调试接口

(5) 跳线帽端口需接上

2. 了解根据HALL信号换相的原理

HALL传感器是一种磁传感器,可以检测磁场变化并转化为电压输出。

按照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锁定型HALL传感器特性:当磁感应强度超过阀值时,传感器输出由高电平跃变为低电平,而在外磁场撤消后,其输出状态保持不变(即锁定状态)。当施加反向磁感应强度达到阀值时,传感器输出由低电平跃变为高电平。BLDC一般使用的是锁定型HALL传感器居多。

按照安装方式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由于计算公式:电角度=机械角度*极对数,因此我们一般使用的120°电角度安装,实际电机安装霍尔传感器角度大概率就不是120,因此很容易导致有安装角度偏差。 因BLDC使用的是锁定性霍尔传感器,120°电角度安装,根据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霍尔值每过6个扇区循环一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当前霍尔值判断,电机转子所在的扇区。结合六步换相两两导通,获取当前转子位置,通过正确的换相序列让转子转到下一个扇区,即可让电机运行下去。

3. 根据HALL信号换相的方法与步骤

步骤1,固定电机3线HALL信号线和电机3线UVW信号线的线序。035开发板一般按照U-Ha、V-Hb、W-Hc对应顺序接好即可。

步骤2,分别确定正转和反转的HALL信号的输出值及其顺序。一般我们用ABC 3个bit表示霍尔值十六进制,如上图中A为高电平即表示1,B为低电平即表示0,C为高电平即表示1,组合为十六进制数101,转换为十进制即为5,与上图中值相对应。同时由于一方面,HALL信号实时反应了电机转子的位置;另一方面,在60°HALL中,HALL信号的输出值为:7_6_4_0_1_3;在120°HALL中,HALL信号的输出值为:4_6_2_3_1_5。即,这一串数字分别代表了电机转子的位置。因此,120°HALL在正转或者反转时,HALL信号的输出值的顺序是:4_6_2_3_1_5_4......或者4_5_1_3_2_6_4......。对应035有感方波中代码计算霍尔值如下所示,通过使用TMR2输入捕获获取管脚上电平计算。

如何确定正转和反转时,确定方法为:首先将HALL接口的2线电源接口供电,然后用手或者其他工具分别正转或者反转电机,在示波器端观察3线霍尔接口的输出并记录下数字(当然只会读到4_6_2_3_1_5_4......或者4_5_1_3_2_6_4......)。

步骤3,确定逆变电路的导通顺序。可知在六步换相法中,逆变电路两两导通顺序只能是:AB_CB_CA_BA_BC_AC_AB......或者 AB_AC_BC_BA_CA_CB_AB......。

步骤4,分别确定HALL值(4_6_2_3_1_5和4_5_1_3_2_6)与相位值(1_2_3_4_5_6)的对应关系。即,要解决读取到HALL某个值时,导通相位几的问题。HALL值是电机转子位置所在扇区的编号,相位值是MOS管导通顺序的编号。两个编号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如上图中区间值即相位值,与下面的霍尔值并不相同

035有感方波中已经写好,通过判断当前霍尔值,来判断换相顺序。

小结:(1)虽然根据HALL信号换相原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却是学习有感BLDC驱动第一步。(2)HALL信号线序和UVW线序与驱动板的连接顺序,与软件驱动逻辑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旦硬件连线顺序确定,就不能更改。如连线顺序改,软件就得改。(3)软件确定HALL值和相位值的对应关系,需要测试。一般按照正常的顺序一一对应的话,035代码这部分相序是对应起来的。可以不需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