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USB0接口能进行ISP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5-07-12):
想咨询下HPM5301EVKLite这个板子的USB0接口能进行ISP下载程序吗,我试过几次都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手册是不支持的, 只支持UART0.

网友B:
一般都是UART或者是SPI,很少看到用USB的,这个你要仔细阅读手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UART或者是SPI,很少看到用USB的,这个你要仔细阅读手册啊

我也没见过USB进行ISP下载,可能是见识太少了

网友D:
USB0接口通常用于USB通信,而不是ISP下载。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专用接口进行ISP下载。

网友E(2025-08-29):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