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IGBT驱动与过流保护

楼主(2025-07-20):
IGBT驱动特性探讨
△ IGBT的基本特性
IGBT结合了功率晶体管与MOSFET的优点,具备良好的频率特性,适用于中大功率应用。IGBT,这一MOSFET与双极晶体管的融合产物,不仅继承了MOSFET的易驱动特性,更拥有功率晶体管的高电压、大电流容量。其频率特性适中,可在几十kHz的范围内稳定工作,因而成为大、中功率应用中的佼佼者。

△ 栅极驱动与保护
作为电压控制型器件,IGBT在栅极-发射极间施加直流电压时,仅需微安级的漏电流,功耗极低。然而,其栅极-发射极间的寄生电容较大,要求驱动电路在脉冲电压的上升和下降沿提供数安培的充放电电流,以满足其开通和关断的动态需求。详细的栅极电容及电阻对IGBT动态开通和关断过程的影响被探讨。此外,IGBT作为一种大功率复合器件,存在过流时可能发生锁定而损坏的风险。为避免因过高的电流变化率引发的过电压问题,需要采用软关断技术。因此,深入理解IGBT的驱动和保护特性显得尤为重要。

△ 实际驱动波形的影响
由于IGBT的栅极-发射极和栅极-集电极间存在分布电容Cge和Cgc,同时发射极驱动电路中又有分布电感Le,实际工作中的栅极驱动波形揭示了Le和Cge等分布参数对IGBT性能的影响,这些分布参数的存在导致IGBT的实际驱动波形与理想情况有所偏差,进而影响了IGBT的开通和关断特性。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带续流二极管的电感负载电路来观察和验证。

图1展示了IGBT开关的等效电路及其开通波形。从波形中可以明显观察到,由于分布电感Le和电容Cgc的影响,IGBT在实际工作中的uge上升速度显著降低。这种阻碍驱动电压上升的现象,直接导致了集电极电流上升及开通过程的延缓。为了改善这一情况,优化IGBT模块的Le、Cge以及栅极驱动电路的内阻是关键,从而确保更快的开通速度。

△ 栅极串联电阻的作用
栅极串联电阻对IGBT开通与关断的不同影响,优化选择策略。在高频应用场合下,为了提升IGBT的开关速度并降低损耗,我们需要确保驱动电压的上升和下降速率足够快。栅极电阻优化需平衡开通与关断过程中的电流波动和速度要求。在IGBT的正常工作状态下,开通速度越快,其损耗越小。然而,在开通过程中,如果存在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和吸收电容的放电电流,那么开通速度过快会导致IGBT承受的峰值电流过大,从而可能造成IGBT的损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降低栅极驱动电压的上升速率,即增加栅极串联电阻的阻值,来抑制电流峰值。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增加了开通损耗。利用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开通过程中的电流峰值控制在所需的任意水平。

IGBT过流保护策略
△ 过流保护电路分析
过流保护分为低倍数过载与高倍数短路,需要不同的响应机制。IGBT的过流保护电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低倍数(如1.2~1.5倍)的过载保护,另一类是高倍数(可达8~10倍)的短路保护。对于过载保护,由于响应速度要求不高,通常采用集中式保护策略,即在输入端或直流环节检测总电流,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比较器会翻转并封锁所有IGBT驱动器的输入脉冲,使输出电流降为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载电流保护需要复位才能恢复工作。

△ 降栅压技术的工作原理
慢降栅压策略能够有效控制故障电流,实现更安全的关断过程。降栅压技术旨在器件过流时立即降低其栅压,但保持器件导通状态。此技术中包含一个固定延时环节,旨在限制故障电流在延时期间内保持较低水平,从而减少故障时的功耗,延长器件的抗短路时间。同时,它还能降低器件关断时的di/dt,对器件保护非常有利。

图2展示了实现慢降栅压的具体电路。在正常工作时,故障检测二极管VD1的导通将a点的电压钳位在稳压二极管VZ1的击穿电压以下,使得晶体管VT1保持截止状态。此时,V1通过驱动电阻Rg进行正常的开通和关断操作。电容C2为硬开关应用提供了微小的延时,确保V1在开通时,uce能够从高电压逐渐降至通态压降,从而避免保护电路的误动作。

△ 缓冲吸收电路的设计
各种吸收电路通过设计细节优化IGBT的过电压承受能力与能耗。IGBT在开关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过电压的问题。在关断IGBT时,其集电极电流的下降率很高,尤其是在短路故障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软关断措施,其临界电流下降率可能达到数kA/μs。因此,需要在IGBT主电路中加入关断缓冲吸收电路。

缓冲吸收电路可分为充放电型和放电阻止型两种。

在充放电型IGBT缓冲吸收电路中,有RC吸收和RCD吸收两种类型。例如,RCD电路通过二极管旁路电阻上的充电电流,有效地消除了过冲电压。

在放电阻止型吸收电路中,吸收电容Cs的放电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每当IGBT关断时,Cs仅将上次关断时产生的过冲能量回馈至电源,从而降低了吸收电路的功耗。

对于缓冲吸收电路的设计,有几点关键要求需考虑:

应尽可能减小主电路的布线电感La,以优化电路性能。

选用低感吸收电容,并确保其引线尽可能短,最佳情况是直接连接至IGBT的端子。

吸收二极管应选择开通速度快、恢复特性好的类型,以避免开通过电压和反向恢复引起的振荡过电压问题。

此外,采用慢降栅压技术可以控制故障电流的下降速率,从而抑制器件的dv/dt和uce峰值,实现短路保护。

在大电流工作情况下,为减小关断过电压,应进一步减小主电路的布线电感,并选用低感型吸收电容器。

综上所述,IGBT的驱动与保护技术涉及广泛的知识面,其中栅极驱动、电容电感参数对动态过程的影响和过流保护策略尤为重要。

网友A:
IGBT结合了功率晶体管与MOSFET的优点,具备良好的频率特性,适用于中大功率应用。

网友B:
IGBT驱动与过流保护很实用

楼主:
通常需要15V左右的正电压来确保IGBT完全导通,降低导通损耗。

网友C:
一旦检测到过流,驱动电路应立即关断IGBT,防止其过热损坏。

网友D:
凌鸥芯片内置比较器,可以将过流信号和dac的输出比较,产生fail事件,自动关闭mcpwm输出

网友E:
优先选择集成 DESAT 检测的驱动芯片

网友F:
采用变压器或光耦实现电气隔离,避免高压侧干扰低压控制电路

网友G:
通过源极/发射极的小电阻采样电流,放大后比较阈值

网友H:
通过MOSFET/BJT、栅极电阻、二极管等搭建,成本低但体积大

网友I:
检测到过流后,需通过驱动电路实现 “安全关断”,核心是控制关断速度,平衡 “快速切断电流” 与 “抑制电压尖峰” 的矛盾。

网友J:
过流保护是 IGBT 驱动电路的核心功能

网友K:
合理选择门极电阻、确保驱动电压/电流裕量、强化抗干扰能力。

网友L:
通过检测IGBT的输出电流,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通过切断IGBT的输入电源,实现过电流保护。

网友M:
缩短门极回路走线长度,减少寄生电感;使用多层PCB并大面积铺地

网友:
通过电流传感器或电阻检测IGBT的输出电流,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N:
用IR2110半桥驱动器驱动PMSM的IGBT模块,集成死区时间控制和负压关断功能。

网友O:
在IGBT的散热器上安装一个热敏电阻,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从而改变IGBT的驱动电压或电流。

网友P:
核心是通过软关断控制di/dt,抑制电压尖峰

网友Q:
既要避免 IGBT 损坏,又要防止关断过程中产生的电压尖峰二次损坏器件。

网友R:
需实现 “快速检测 - 安全关断 - 故障反馈” 的完整链路

网友S:
在IGBT的输入端串联一个保险丝或断路器,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保险丝熔断或断路器断开,切断IGBT的输入电源。

网友T:
集成驱动芯片的过流保护

网友U:
IGBT的栅极电容较大,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来快速充放电,以实现快速开关。

网友V:
在 IGBT 结温超过安全阈值前(通常≤10μs)识别过流

网友W:
由于IGBT通常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环境,驱动电路需要与主电路电气隔离,以保护控制电路免受高电压冲击。

网友X:
这些驱动IC内部集成了高速开关电路和电气隔离功能,简化了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
隔离设计+门极参数优化+低感布线

网友Y:
IGBT 驱动电路负责控制 IGBT 的导通与关断,需提供合适的栅极电压和电流,保证快速开关并减少损耗。过流保护是保障 IGBT 安全的关键,当电流超过阈值时,需立即检测电路迅速响应,通过驱动电路强制关断 IGBT。
常用过流检测方式有电阻采样、霍尔传感器等,保护电路需兼顾快速性与可靠性,避免误动作,同时采用软 latch-up 功能防止故障消除后误启动,确保在短路、过载等情况下有效保护 IGBT 不被损坏。

网友Z:
这么麻烦的吗?

网友AA(2025-12-16):
这涉及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和电磁兼容性,关键在细节处理上。

网友AB:
驱动IC内置开关和隔离,让设计更简单。

网友AC:
电流由小电阻产生,放大后与设定阈值比对,判断电流是否达标。

网友AB:
检测IGBT电流,超过设定值即断电保护,确保安全。

网友AD:
过流保护是IGBT驱动电路的关键,能防止电流异常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AE:
凌鸥芯片利用内置比较器,比对过流信号与DAC输出,当检测到异常,自动停止MCPWM输出,实现保护功能。

网友AF:
IGBT驱动与过流保护结合,能确保电机安全稳定运行,防止意外损坏。

网友AG:
电流传感器监控IGBT输出,电流超标即启动保护。

网友AH(2026-01-16):
当电流超过预定值,关闭IGBT输入电源进行保护。

网友AI:
确保IGBT安装散热器,减少过热损坏;在电路中串联压敏电阻,吸收关断电压尖峰。

网友AI:
选用集成了过流、过压检测和驱动功能的芯片,可简化电路,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J:
IR2110半桥驱动PMSM IGBT模块时,具备死区时间调节和欠压保护,增强系统稳定性和安全。

网友AK:
要实现快速检测、安全关断和故障反馈,需设计一个闭环控制电路,集成传感器、电机、单片机等模块,确保检测快速准确,关断迅速可靠,故障信息实时传递。

网友AL:
减小走线长度和增加多层PCB可以降低电感,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M:
这种技术通过软件控制电流变化率,减少电压尖峰,保护电路。

网友AN(2026-02-15):
驱动芯片的过流保护功能,是为了防止电机电流超出安全范围,从而保护电路和电机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