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用FMC接外部SRAM跑不动

楼主(2025-07-13):
F4接外部SRAM跑,偶尔读写就挂了,怀疑FMC时序没对。

网友A:
抓总线波形看看先。

网友B:
FMC时序真得调一下午。

楼主:
外部SRAM片选焊好没?

网友C:
地址线别飞线太长。

网友D:
读写周期延长点。

网友E:
我把电平转换芯片换了。

网友F:
时钟源别省事用HSE。

网友G:
连接线尽量短。

网友H:
PCB层数影响大。

网友I:
SRAM芯片有坏的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