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跑LPUART掉电唤醒不灵

楼主(2025-07-13):
L0省电想靠LPUART唤醒,可有时候串口数据来了就是不醒。

网友A:
有时候外部电平抖也影响。

网友B:
LPUART得开唤醒中断。

网友C:
低功耗模式别选太深。

楼主:
外设时钟源对没?

网友D:
波特率太低也容易丢。

网友E:
我开了别的外设才稳定。

网友F:
HAL库唤醒顺序要对。

网友G:
先试普通UART跑通。

网友H:
睡眠前标志位清掉。

网友I:
看NVIC优先级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