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QSPI读外部Flash超时

楼主(2025-07-13):
H7用QSPI读外部Flash,有时候大文件读一半直接卡住。

网友A:
有时候示例代码能抄。

网友B:
QSPI管脚别短路。

网友C:
时钟设太快容易超时。

网友D:
Flash指令序列对没?

楼主:
读页大小别乱改。

网友E:
用双线模式先跑通。

网友F:
我把线换短后好了。

网友G:
PCB走线阻抗对没?

网友H:
看看外部电源稳不稳。

网友I:
DMA读配对没?